[应用相关] AT32图片显示案例(支持JPG、PNG、BMP、GIF 文件格式)

楼主(2025-01-07):
AT32图片显示案例
(支持JPG、PNG、BMP、GIF 文件格式)

4.25 案例 图片显示
4.25.1 简介
AT32 SURF 板载了一个3.5 寸的TFT LCD 液晶显示屏,分辨率为480*320。通过软件解码库将SD
卡里面的图片文件解码后,显示在LCD 液晶显示屏。目前支持JPG、PNG、BMP、GIF 文件格式的
解码。

4.25.2 资源准备
 硬件环境:
对应产品型号的AT-SURF-F437 Board
 软件环境:
AT32F435_437_Firmware_Library_V2.x.x\project\at_surf_f437\examples\picture
 示例图片:
图片原始路径:Utilities\PICTURE,复制PICTURE 文件夹到SD 卡根目录下

4.25.3 硬件设计
本案例使用的硬件资源有TFT LCD 液晶显示屏、SD 卡、PCA9555 IO 扩展芯片,对应的引脚如下:
表33. 硬件资源使用

对应的电路原理如下:
图74. TFT LCD 电路原理图

图75. PCA9555 电路原理图

4.25.4 软件设计
1) TFT LCD 测试
 初始化TFT LCD
 将图片解码后显示在LCD 屏上

2) 代码介绍
 main 函数代码描述

int main(void)
{
/* 初始化系统时钟 */
system_clock_config();
/* 初始化中断优先级分组 */
nvic_priority_group_config(NVIC_PRIORITY_GROUP_4);
/* 初始化延时函数 */
delay_init();
/* 初始化LCD */
lcd_init(LCD_DISPLAY_VERTICAL);
/* 显示信息 */
lcd_string_show(10, 20, 200, 24, 24, (uint8_t *)" picture test");
/* 初始化文件系统 */
if(file_system_init() != SUCCESS)
{
lcd_string_show(10, 55, 300, 24, 24, (uint8_t *)"sd card init error");
while(1);
}
/* 初始化IO 扩展芯片 */
pca9555_init(PCA_I2C_CLKCTRL_100K);
/* 显示图片 */
picture_display(&picture_info);
while(1)
{
}
}
 void picture_display(picture_type *picture)函数代码描述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display picture.
* @param picture: picture information structure.
* @retval none
*/
void picture_display(picture_type *picture)

4.25.5 下载验证
 在LCD 屏上显示信息,每2 秒钟切换下一张图片。
图76. 实验效果

网友A:
不同格式的图片怎么解码的

网友B:
图片如何解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