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32 软件] LKS08系列 纹波电流过大应该调哪些参数

楼主(2025-01-07):
使用LKS32AT089芯片调试电机,发现电机在6千多转纹波电流很大,通过调电机的相电阻,相电感以及PLL的PI参数这5个参数效果不佳,请问一下调哪些参数还能改善纹波电流过大的情况?本人使用的是无位置传感器

楼主:
大佬帮帮

网友A:
如果可能,尝试使用更高质量的电源,或增加滤波电路来减小电源的纹波。

网友B:
在电源输出端增加合适的滤波器件,如电容、电感等,以有效降低纹波水平。特别是要注意电容的选择,铝电解电容和陶瓷电容的组合使用可以兼顾大容量和高频滤波效果。

网友B:
考虑在输出端增加一级LC滤波线路,LC滤波器对纹波的抑制作用比较明显。

网友C:
调整PWM参数,调整PWM的占空比、频率等参数

网友D:
用更先进的电机控制算法,如无位置传感器矢量控制(FOC)等

网友E:
检查并优化控制算法中的参数设置,如速度环、电流环的PI参数等

网友F:
检查硬件连接,无松动或接触不良的情况

网友G:
对电机线路进行屏蔽处理,优化接地设计。

网友H:
我理解你所说的纹波电流是指母线上的,可以增大母线上的电解电容及增加瓷片电容,同时注意你的mos在开关时也会引起母线波动,那么做好vgs驱动和vds吸收

网友I:
检查一下硬件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J:
检查一下死区时间是不是合适,pwm的载频提高一点

网友K:
适当降低电源的输出电压,在一些电路中,电压的降低可能会使纹波电流相应减小,因为电压变化会影响电路中各元件的工作状态和电流分布。但要注意,输出电压的调整不能影响设备的正常工作,需确保在设备允许的电压范围内进行调整。

网友L:
增加输出电容的容量可以减小纹波电压,从而减小纹波电流。但电容的增加也会带来成本和体积的增加。

网友M:
增加输出电容的数量和容值,使用铝电解电容和大容量的陶瓷电容并联,以延缓导通时间,增大电源的调节时间,从而减小纹波

网友N:
增加前馈电容,帮助平滑电流波形,降低纹波幅度

网友O:
负载的突然变化可能会导致纹波电流增大。

网友P:
选择低ESR的电容,可以减少纹波电流在电容内部的损耗,从而降低温升和延长电容寿命。

网友Q:
提高开关频率可以减小纹波的幅度,但需权衡开关损耗

网友R:
通过并联多个电解电容来分担纹波电流,降低单个电容上的纹波电流。

网友S:
在一些情况下,适当增加负载电阻可以减小纹波电流。因为负载电阻的增加会使电路中的总电流减小,电源输出的电流波动相对也会减小,从而使纹波电流降低。

网友T:
增大电感值可以有效降低纹波电流,但同时也会增加系统的体积和成本。

网友U:
硬件设计电路发来看看吧

网友V:
对于一些开关电源等,提高开关频率可以减小纹波电流。因为频率的提高意味着开关周期变短,电感、电容等储能元件的充放电时间更短,能更快速地响应电流变化,从而使电流更加平稳,纹波减小。不过,频率的提高也可能会带来其他问题,如开关损耗增加、电磁干扰增强等,需要综合考虑。

网友W:
在输出端增加LC滤波器或多级滤波器,有效减小纹波

网友X:
增大滤波电容器的容值:增加电容可以更好地平滑电流波形,减少纹波。

网友Y:
选择合适的电感值,电感越大,纹波越小。增大滤波电感可以有效减小纹波电流

网友Z:
减少回路电阻和电感,这有助于降低纹波电流。

网友AA:
电源地与信号地分开,减少地线噪声。

网友AB:
陶瓷电容具有高频特性好、等效串联电阻(ESR)低等优点,对于高频纹波有较好的抑制作用;铝电解电容容量较大,但 ESR 相对较高,在一些对低频纹波要求较高的场合可能不太适用。

网友AC:
设计更有效的滤波器,如LC滤波器、π型滤波器等,可以减小纹波电流。

网友AD:
选择高质量、低噪声的元件,如MOSFET、二极管等,可以减小纹波电流。

网友AE:
尽量避免电容工作在过高的温度下,以防止电解液挥发和电容性能下降。

网友AF:
合理的PCB布局可以减小回路面积,降低电磁干扰,从而减小纹波电流。

网友AG:
优化PCB设计,缩短高纹波电流路径,使用较宽的电源线和地线,减少电源纹波噪声

网友AH(2025-02-06):
在电源输入端增加滤波电容,可以有效减小纹波电流。

网友R:
走线避开强干扰信号,环路设计合理,“地”线等宽度达标等。

网友AI:
检查硬件连接,看没有松动或接触不良。

网友AJ:
添加前馈电容有助于平滑电流波形并降低纹波幅度

网友AK:
提高开关频率可以降低纹波幅度,但需要平衡开关损耗

网友AL:
针对LKS08系列纹波电流过大的问题,建议调整开关频率、占空比及限流电阻等参数。此外,也可通过增加滤波电容或优化电路设计来减少纹波电流。

网友W:
提高开关频率可以减小电感和输出电容的尺寸,同时也有助于减小纹波电流。但过高的开关频率会增加开关损耗,影响效率。

网友AM:
如果负载是一些非线性元件,如整流二极管、晶闸管等,它们的导通和截止特性会导致电流出现较大的纹波。可以通过在负载两端并联电容或采用合适的缓冲电路等方式,来改善负载的特性,减小纹波电流。

网友AN:
增加滤波电容的容量是减小纹波电流常用的方法。

网友AO:
使用低ESR(等效串联电阻)的电容可以减小纹波电流在电容内部的损耗,提高电源效率。

网友AP:
减少电容器的等效串联电阻(ESR):选择低ESR的电容器可以提高滤波效果。

网友AQ:
降低电容的等效串联电阻(esr):选择esr低的电容可以提高滤波效果。

网友AR:
在输出端添加LC滤波线路能够有效抑制纹波,使输出更加纯净,LC滤波器能够过滤掉电路中的噪声,提高系统的稳定性

网友AL:
想要减少输出端的纹波,可以加装LC滤波器或多级滤波器,这样能让输出更稳定,减少不必要的波动

网友AS:
增加前馈电容可以使电流波形更平滑,减小波动。这样,设备的运行会更稳定,减少噪音和损耗

网友AT(2025-03-10):
调整控制算法中的参数,如速度环和电流环的PI参数等,要确保其最优化,以提升系统性能和稳定性。

网友AU:
针对LKS08系列过大的纹波电流问题,需调整的参数包括电源电路设计、滤波器配置以及PWM调制策略,优化纹波频率及峰值电流限制等参数。

网友AV:
选电感时,选电感值大的能减少纹波。如果想让电流更平稳,滤波电感大一些更好,这样纹波电流会变小。

网友AW:
选择低ESR的电容能更好地减少电流在电容里流动时的损失,这样就能减少热量产生,让电容不那么容易热,也能用得更久。

网友AX:
分开电源地和信号地,避免它们互相干扰,信号更清晰。

网友AY(2025-04-12):
先看电路连接,再测电压和电流,确保电机和单片机供电正常。

网友AZ:
用LC滤波器或π型滤波器能降低电流波动,提高稳定性。选合适的元件参数,优化滤波效果。

网友BA:
增加电感量减少电流波动,但机器变大钱也多花。

网友BB:
加电容像给电源安了个平滑器,纹波电流少了

网友AJ(2025-05-14):
并联电容就像多个瓶子,一起装水,一个瓶子压力大就分给其他瓶子,纹波电流就小了。

网友BC:
确保所有连接线紧固,无松动,接触点干净,保证电路连接稳定。

网友BD:
能否做成隔离的驱动方式?

网友BE:
加大电容可以减少纹波

网友BF(2025-06-15):
调整PWM参数时,要确保占空比和频率适合电机和传感器的需求,以达到最佳控制效果。

网友BD:
可以参考学习其它大厂家的电路。

网友BG:
加滤波电路和隔离

网友AI:
增加开关速度可降低纹波,但要注意损耗上升。

网友AK:
增大电容相当于存水更多,水流更平稳,减少波动。

网友BH:
确保死区时间与PWM频率匹配,提高载频可减小干扰,但要注意系统稳定性。

网友BI:
增电容减纹波,但体积和钱也跟着涨。

网友BJ:
选低内阻电容,电源纹波少,省电又高效。

网友BK(2025-07-17):
FOC等高级算法可提高电机控制性能,需结合具体应用选择合适算法。

网友BL:
电机线路屏蔽用金属网,接地要牢固,减少干扰。

网友BM:
电感值越大,纹波电流越小,电流越平稳。

网友BN:
加电容就像给电流加个缓冲区,减少电流波动,波形更平稳。

网友BE(2025-09-01):
调整电源参数、电机驱动设置,减少负载,检查传感器读数。

网友AK:
低ESR电容减少电流损耗,提升电源效能。

网友BN:
首先查看连接线是否牢固,电源供应是否正常,然后使用测试仪器检测电路是否工作在预期范围内。

网友AW:
选择合适的LC或π型滤波器,能有效减少电流纹波,提高电路稳定性。

网友BO:
提升开关频率能减小纹波,但要注意控制损耗别超标。

网友BI:
确保死区时间适合防止电机抖动,适当提升PWM载频以减少电磁干扰。

网友AR:
检查硬件连接是否稳固,元器件是否有损坏,电路板是否干净。

网友BA(2025-10-09):
优化速度环和电流环的PI参数,让系统运行更稳快。

网友BC:
用低ESR电容增强滤波,效果更好。

网友AI:
加电感稳流增大体积,成本也随之上升。

网友BB:
选用低ESR电容能增强滤波性能,确保电机稳定运行。

网友BP:
增大电容量能降低电压波动,减少电流波动,但这样会提高成本和占用更多空间。

网友AX:
增加LC滤波器能显著减少输出纹波,提升信号质量。

网友AV:
电机驱动可以采用光电隔离方式,这能有效防止驱动电路与电机电路直接相连,提高系统的安全性。

网友AS:
装个LC滤波器或级联滤波,稳定输出,波动小。

网友BM(2025-11-08):
增大电感可减小纹波电流,但需注意功率损耗和系统响应速度。

网友BN:
增加电容量有助于降低电压纹波,提高电源稳定性。

网友BF:
电容像蓄水池,存电平滑电流变化。

网友BA:
高温会缩短电容寿命,降低其性能,应保持电容在合理温度范围内工作。

网友BQ:
LKS08 系列多对应凌鸥 LKS32AT089 这类用于电机控制的 MCU,其纹波电流过大多和 PWM、电流环、采样参数等软件配置相关,也可搭配硬件参数调整来优化,

网友BR:
增加电感可以减少电流波动,但会使设备变大且更贵。

网友AX:
增大滤波电容能有效降低纹波电流,稳定电流输出。

网友AQ:
添加前馈电容后,电流波动小了,电机运行更平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