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输出接的这个2k电阻有什么作用。

楼主:
前面是差分放大2倍,后面是二阶sallkey高通滤波。我把R9 2k的电阻改为0欧示波器就没有输出了为啥?2个示波器都没输出。

楼主(2025-01-07):


楼主:
换成理想运放就没问题,是运放的什么参数影响的 ,求大神!

网友A:
这个电阻应该是限流电阻吧

网友B:
R9 2k电阻改为0欧,示波器仍然有输出,见下图。是不是楼主仿真没对。

楼主(点评):
大神,今天我还加你来着,权限问题没好加,能加我一下吗。不知道与前面差分输出有没有关系。

楼主(点评):
回复 楼主: 前一级运放的问题 可以把前面也加上吗?我不知道是哪的问题

楼主(点评):
回复 楼主: 前面那个换成理想运放就好了

网友C:
这是啥仿真软件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是啥仿真软件

NI Multisi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