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检测直流电流20A以内用什么传感器比较好?

楼主(2025-01-07):
像检测电池充放电电流等场景

xch
买块 FLUCK 直流钳表

网友A:
采样电阻5毫欧 2颗并联,加运放 这个是最低成本的

网友A:
懒得弄 找霍尔电流传感器芯片 SO8 脚 外围简单
芯进 麦歌恩,价格也很便宜

网友A:
我可以给你提供霍尔传感器样品哈 不过以后要找我订购

网友B:
3个方案:
1、直接电阻采样,比如10mR的采样电阻,最好使用4线的开尔文接法的采样电阻。
2、分流器,一般是将慢量程转成75mV输出的。
3、霍尔传感器、互感器,可以到几十几百、几千A。

对比一下,还是霍尔传感器比较合适,谢谢!

网友C:
电阻

谢谢,电阻由于和被测回路产生连接不太合适

楼主:
谢谢,电阻由于和被测回路产生连接不太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懒得弄 找霍尔电流传感器芯片 SO8 脚 外围简单
芯进 麦歌恩,价格也很便宜 ...

谢谢,芯片确实可以

网友D:
几毫欧电阻+差分放大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几毫欧电阻+差分放大电路

虽然可行但是还是用芯片简单点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懒得弄 找霍尔电流传感器芯片 SO8 脚 外围简单
芯进 麦歌恩,价格也很便宜 ...

芯进 麦歌恩分别是什么价?请提供“芯进 麦歌恩”的资源,便于联系

网友F:
一般是采用锰铜片,可以参考电表设计,稳定可靠!

不是所有的场合都适用

网友G:
不能用电阻,霍尔元件是个好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能用电阻,霍尔元件是个好选择。

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