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l136 Lpuart发生异常

楼主(2025-01-07):
当发送指令放置在接收中断时,一切正常。如果把发送中断移值主程序,偶尔就会出现发送指令不执行或延迟执行的现象 。
//===================================
// 初始化Lpuart
//===================================
void lpuart_init(void)
{
    uint16_t u16Scnt = 0;
    stc_gpio_config_t stcGpioCfg;
    stc_lpuart_sclk_sel_t stcSclk;
    stc_lpuart_config_t  stcConfig;
    stc_lpuart_irq_cb_t stcLPUartIrqCb;
    stc_lpuart_multimode_t stcMulti;
    stc_lpuart_baud_t stcBaud;
    DDL_ZERO_STRUCT(stcConfig);
    DDL_ZERO_STRUCT(stcLPUartIrqCb);
    DDL_ZERO_STRUCT(stcMulti);
    DDL_ZERO_STRUCT(stcBaud);
    DDL_ZERO_STRUCT(stcGpioCfg);
    DDL_ZERO_STRUCT(stcSclk);
    Sysctrl_SetPeripheralGate(SysctrlPeripheralGpio, TRUE);
    Sysctrl_SetPeripheralGate(SysctrlPeripheralLpUart1, TRUE);
    stcGpioCfg.enDir =  GpioDirOut;
    Gpio_Init(GpioPortA, GpioPin0, &stcGpioCfg); //TX
    stcGpioCfg.enDir =  GpioDirIn;
    stcGpioCfg.enPuPd = GpioPu;
    Gpio_Init(GpioPortA, GpioPin1, &stcGpioCfg); //RX
    Gpio_SetAfMode(GpioPortA, GpioPin0, GpioAf2);
    Gpio_SetAfMode(GpioPortA, GpioPin1, GpioAf2);
    stcLPUartIrqCb.pfnRxIrqCb   = LPUartRxIntCallback;
    stcLPUartIrqCb.pfnTxIrqCb   = NULL;
    stcLPUartIrqCb.pfnRxFEIrqCb = NULL;
    stcLPUartIrqCb.pfnPEIrqCb   = NULL;
    stcLPUartIrqCb.pfnCtsIrqCb  = NULL;
    stcConfig.pstcIrqCb = &stcLPUartIrqCb;
    stcConfig.bTouchNvic = TRUE;
    stcConfig.enStopBit = LPUart1bit;
    stcConfig.enRunMode = LPUartMode1;//
    stcSclk.enSclk_Prs = LPUart4Or8Div;
    stcSclk.enSclk_sel = LPUart_Rcl;
    stcConfig.pstcLpuart_clk = &stcSclk;
    stcMulti.enMulti_mode = LPUartNormal;
    stcConfig.pstcMultiMode = &stcMulti;
    LPUart_Init(LPUART1, &stcConfig);
    LPUart_SetClkDiv(LPUART1, LPUart4Or8Div);
    stcBaud.u32Sclk = LPUart_GetSclk(LPUART1);
    stcBaud.enRunMode = LPUartMode1;
    stcBaud.u32Baud = 9600;
    u16Scnt = LPUart_CalScnt(LPUART1, &stcBaud);
    LPUart_SetBaud(LPUART1, u16Scnt);
    LPUart_EnableIrq(LPUART1, LPUartRxIrq);
    LPUart_ClrStatus(LPUART1, LPUartRC);
    LPUart_EnableFunc(LPUART1, LPUartRx);
}
//===================================
// LPUART 中断服务函数
//===================================
void LPUartRxIntCallback(void)
{
    Uartbuff[UartRX_dp++] = LPUart_ReceiveData(LPUART1);;
    if(UartRX_dp >= 8)
    {
        if( (Uartbuff[0] == PollAdd) || (Uartbuff[0] == 0) )
        {
            if((Uartbuff[1] == 3) || (Uartbuff[1] == 6) || (Uartbuff[1] == 8))
            {
                ISRcrc16 = ISRcal_crc16(Uartbuff, 6);
                if( (Uartbuff[6] == ((uint8_t)ISRcrc16)) && ( Uartbuff[7] == ((uint8_t)(ISRcrc16 >> 8))) )
                {
                    //准备发送
                    UartHartrecok = 0x55;
                    if((Uartbuff[1] == 3) || (Uartbuff[1] == 6))
                        **.ReportSum** = 0;
                    //                                        Rxreal**=0;
                    UartRX_dp = 0;
                }
                code16 = 0;
            }
            else if(Uartbuff[1] == 0x10)
            {
                if(UartRX_dp >= (Uartbuff[6] + 9))
                {
                    ISRcrc16 = ISRcal_crc16(Uartbuff, Uartbuff[6] + 7);
                    if( (Uartbuff[Uartbuff[6] + 7] == ((uint8_t)ISRcrc16)) && ( Uartbuff[Uartbuff[6] + 8] == ((uint8_t)(ISRcrc16 >> 8))) )
                    {
                        //准备发送
                        UartHartrecok = 0x55;

                        **.ReportSum** = 0;
                        //                        Rxreal**=0;
                        UartRX_dp = 0;
                    }
                    code16 = 0;  //20220419
                }
                else code16 = 0x55;                //未收完
            }
            else code16 = 0;
        }
        if( (UartHartrecok != 0x55) && (code16 != 0x55) )                                //数据不对,移除最旧的一个字节
        {
            uint8_t i;
            for(i = 0; i < UartRX_dp - 1; i++)        Uartbuff = Uartbuff[i + 1];
            UartRX_dp -= 1;
        }
        if(UartHartrecok == 0x55)
        {
            MODBUSManagement();
        }

    }
}
//===================================
// LPUART发送命令处理函数
//===================================
void MODBUSManagement(void)
{
    if(UartHartrecok == 0x55)
    {
        uint8_t UartTX_cn;
        UartHartrecok = 0;
        UartTX_cn = Uart_rx_deal(Uartbuff);
        /*数据发送*/
        for(uint8_t i = 0; i < UartTX_cn; i++)
        {
            LPUart_SendData(LPUART1, Uartbuff);
        }
    }
}

楼主:
//===================================
// 主函数
//===================================
int32_t main(void)
{
    lpuart_init();
    初始化
while(1)
    {
        Wdt_Feed();
        MODBUSManagement();
        if((!**.M50** || Resetdly > 0) && Ovmagdly == 0)
        {
            //LCDLIB_PrintRSSI(4);//关闭信号强度显示
            stcConfig.enSLEEPDEEP   = SlpDpEnable;
            Lpm_Config(&stcConfig);
            Lpm_GotoLpmMode();
        }
        else
        {
            stcConfig.enSLEEPDEEP   = SlpDpDisable;
            Lpm_Config(&stcConfig);
            Lpm_GotoLpmMode();
        }
    }
}
如果把发送中断移值主程序,偶尔就会出现发送指令不执行或延迟执行的现象 。

网友A:
建议引入发送标志位

网友B:
避免在主程序中无条件调用发送函数

网友C:
使用独立的发送缓冲区

网友D:
从官网找例程,从开发板找例程

网友E:
没有清除标志位的缘故

网友F(2025-06-03):
中断方式需要将标志位清零

网友G:
从代码和现象来看,问题核心在于主程序发送逻辑未考虑 LPUART 发送缓冲区状态,导致数据发送被阻塞或丢失。

网友G:
当发送逻辑放在接收中断中时,中断上下文确保了发送的原子性;而移到主程序后,若主程序存在其他耗时操作或发送时机不当,就会出现异常

网友H(2025-08-31):
主程序发送时未判断 LPUART 发送缓冲区的空闲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