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求助FPGA状态机的条件always0和!always0是什么?(quartus II生成)

楼主(2025-01-07):
问题1:生成的状态机表格中always0!always0是什么条件?
    前几个源状态的跳转条件都是两个输入变量pi_money_halfpi_money_one的组合。
    那么源状态TWO跳转的条件always0!always0也应该是它俩的组合吧?分别对应什么?
问题2:为什么下面两组代码生成的结果不一样?其中pi_money = {pi_money_one, pi_money_half};

代码见下方(quartus II中编译后查看"Analysis & Synthesis"-"Netlist Viewers"-"State Machine Viewer")

`timescale        1ns/1ns
module        complex_fsm
(
        input        wire        sys_clk                        ,        //系统时钟50MHz
        input        wire        sys_rst_n                ,        //全局复位
        input        wire        pi_money_one        ,        //投币1元
        input        wire        pi_money_half                //投币0.5元
);

//只有五种状态,使用独热码
parameter        IDLE         = 5'b00001;
parameter        HALF         = 5'b00010;
parameter        ONE                 = 5'b00100;
parameter        ONE_HALF = 5'b01000;
parameter        TWO                 = 5'b10000;

reg                [4:0]        state;
wire        [1:0]        pi_money;

assign pi_money = {pi_money_one, pi_money_half};

always@(posedge sys_clk or negedge sys_rst_n)
        if(sys_rst_n == 1'b0)
                state <= IDLE;        //任何情况下只要按复位就回到初始状态
        else        case(state)
                                IDLE        :if(pi_money == 2'b01)
                                                        state <= HALF;
                                                else        if(pi_money == 2'b10)
                                                        state <= ONE;
                                                else
                                                        state <= IDLE;

                                HALF        :if(pi_money == 2'b01)
                                                        state <= ONE;
                                                else        if(pi_money == 2'b10)
                                                        state <= ONE_HALF;
                                                else
                                                        state <= HALF;

                                ONE                :if(pi_money == 2'b01)
                                                        state <= ONE_HALF;
                                                else        if(pi_money == 2'b10)
                                                        state <= TWO;
                                                else
                                                        state <= ONE;

                                ONE_HALF:if(pi_money == 2'b01)
                                                        state <= TWO;
                                                else        if(pi_money == 2'b10)
                                                        state <= IDLE;
                                                else
                                                        state <= ONE_HALF;
                                //情况1 合理
                                // TWO                :if((pi_money == 2'b01))
                                                        // state <= IDLE;        //01
                                                // else
                                                        // state <= TWO;                //x0 11
                                //情况2 合理
                                // TWO                :if((pi_money == 2'b10))
                                                        // state <= IDLE;        //10
                                                // else
                                                        // state <= TWO;                //x0 11
                                //情况3.1 不懂
                                TWO                :if((pi_money == 2'b01) || (pi_money == 2'b10))
                                                        state <= IDLE;        //always0。不该是10 01?
                                                else
                                                        state <= TWO;                //!always0。不该是00 11?
                                //情况3.2。3.2和3.1不等价?生成状态机表格与3.1不同。不懂。
                                // TWO                :if((pi_money == 2'b01) || (pi_money == 2'b10))
                                                        // state <= IDLE;        //01 10
                                                // else        if((pi_money == 2'b00) || (pi_money == 2'b11))
                                                        // state <= TWO;                //00 11
                                default : state <= IDLE;//跳转到编码的状态之外也回到初始状态
                        endcase

endmodule

楼主:
大佬们说说看法 愁死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