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电赛技术支持] GD32L233 LCD 供电(PD6)是否可以比VDD高?

楼主(2025-01-07):
GD32L233勘误手册说 LCD的电压源只能使用外部电压?那么纽扣电池是无法直接给LCD供电了?       纽扣电池开始电压是3.2v,后期电压到2.7v,GD32L233内部无稳压,LCD显示会逐渐模糊.

       MCU采用纽扣电池供电(2.7v~3.1v),LCD(PD6)通过DC/DC稳压到3.3v.

网友A:
纽扣电池的输出电流也不满足LCD负载需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纽扣电池的输出电流也不满足LCD负载需求吧

   段码LCD,电流消耗几个uA。你说的是指STN, TFT LCD?

网友B:
LCD电压要用升压电路,转换到6V左右来使用

网友C:
虽然纽扣电池可以作为GD32L233系统的整体供电来源,但如果直接为LCD供电可能会导致显示问题。为了确保LCD的稳定显示,建议采用外部稳压电路或其他适当的电源管理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