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杂谈] 想不到新唐的ML51系列还带IO内部上下拉电阻配置

楼主(2025-01-07):
真是想不到,可以省掉很多外部电路了。
上拉电阻控制 6.4.1.7每个I/O引脚都可以独立的配置上拉电阻。即使使能了上拉电阻,但也只有在引脚设置为输入模式时才有效。复位后默认的每个引脚上拉电阻是禁用的。
下拉电阻控制 每个I/O引脚都可以独立的配置下拉电阻。即使使能了下拉电阻,但也只有在引脚设置为输入模式时才有效。复位后默认的每个引脚下拉电阻是禁用的。

你试过这个功能吗?

网友A(2025-09-15):
新唐 ML51 系列 MCU 的 IO 口内置上下拉电阻配置功能,通过寄存器设置可灵活启用内部上拉或下拉,无需外接电阻,简化硬件设计。这在按键检测、传感器接口等场景中很实用,能稳定输入电平,减少外部元件,降低成本,提升电路可靠性,配置可通过 BSP 库函数快速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