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下载] 赛元MCU常见应用问题解决方案

楼主(2025-01-07):
(图片)

网友A:
不错的资料,都是经验总结。

网友B:
提供烧录指南,包括烧录前的准备、烧录过程中的注意事项、烧录失败的排查方法等。

网友C:
串口通信异常

网友D:
综合应用问题的解决方案,包括硬件设计指南、电源管理策略、通信接口调试等。

网友E:
可以整理一下,类似于勘误手册,方便用户查看

网友F:
逐条分析警告信息,修改代码以消除这些警告。

网友G:
在触控应用中可能出现的灵敏度不足

网友H:
多点触控问题

网友I(2025-02-06):
优化代码,减少不必要的变量和函数调用,提高代码效率。

网友F:
优化触控处理算法,减少延时。

网友J:
检查仿真器是否连接正常,驱动程序是否已安装,以及端口设置是否正确。

网友K:
优化代码结构,减少重复代码。

网友L:
在使用赛元评估学习板时遇到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