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L110使用最新的库HC32L110_DDL_Rev1.3.1串口无法发送数据

楼主:
各位老师,我这边使用单片机HC32L110C6PA,使用前一个版本的库串口发送数据是正常的,但是换成最新的这个库后,在发送数据时串口就会停止在检查发送完成标志的死循环中,不知道哪位老师遇到过,是怎么解决的还请指点一下。

网友A(2025-01-09):
串口线是否完好无损,没有断路或短路现象。

网友B:
如果使用了串口中断来接收数据,需要检查中断处理代码是否正确处理了接收到的数据,并且没有因为中断处理不当而导致数据发送失败。

网友C:
可能是波特率设置有误

网友D:
检查串口的数据位、停止位和校验位设置是否与接收设备匹配。

网友E:
检查电源适配器和电缆是否工作正常

网友F:
UART模块是否配置为正确的模式

网友G:
从官网找例程,从开发板找例程

网友H:
学习一下技术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