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控制] 9893电机驱动红包求解

楼主(2025-01-07):
各位大虾,我用之前的tle9854配置移植到tle9893开发板,图1 是CH1:CC70-COUT70控制的phase1-2波形;图2是CH2:CC71-COUT71的phase1-2波形,感觉也切换了,就是波形不对pwm不连续了,电机动不了,哪位指点下迷津,若被采用,88红包奉上,谢谢

楼主:
参数如图

网友A:
说实话 看得很乱

楼主:
主要就是配置不对,电机不转,看哪位有做过用这个片子驱动有刷电机

网友B:
您好,
  建议您到官方的论坛上去提问哦,上面有专门负责TLE系列产品的工程师为您解答。链接如下:
https://community.infineon.com/? ... gc_community_answer

楼主:
谢谢楼上,到那边也解决不了,我就想找个能用9893驱动直流有刷电机程序电机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到那边也解决不了,我就想找个能用9893驱动直流有刷电机程序电机 ...

可以将硬件电路贴出来,直流有刷电机驱动不需要正反转的话只需要驱动一个MOS,需要正反转就H桥驱动;你说PWM不连续可以尝试不接电机的情况下测量PWM通道的输出情况;个人感觉是配置错误导致接上电机后触发短路保护或者其它故障,MCU停止输出

楼主:
您好,非常感谢回复,这个电路就是TLE9893官方评估板,相当于两个半桥组成一个H桥来驱动我的一个直流有刷电机,我程序配置用的官方例程CCU7_PWM,这个程序是用来产生几个占空比不同的PWM波,BDRV配置是我自己用配置工具加进去的,也就是参考以前的TLE9854把CP电荷泵打开,充电放电电流时间参考9854,死区时间1us,运行时寄存器也没报错,最后产生了两路phase1 phase2一模一样的pwm波,占空比也可调,我测试原来9854电机正常转动时应该是一路pwm,一路低电平,正反切换时倒过来,这个9893评估板咋搞都是两路一样的pwm

楼主:
我看了下9893用户手册有个program guide编程指南包括cvu7和bdrv都有,之前9854没有,这个编程指南不过是给无刷电机配置参考的,压根没提怎样配置有刷电机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您好,非常感谢回复,这个电路就是TLE9893官方评估板,相当于两个半桥组成一个H桥来驱动我的一个直流有刷电 ...

这个就是有问题了,H桥驱动有刷电机,正常运转的时候,图中Phase 1 Phase2只需要各开通一个上管或者下管;例如GH1配置输出高电平,GL1配置输出低电平,即开通Phase1 上管,关闭下管,给电接通Vs;GH2可以不配置输出,即关闭Phase2 上管,GL2配置PWM输出,驱动Phase2下管,用于电机调速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就是有问题了,H桥驱动有刷电机,正常运转的时候,图中Phase 1 Phase2只需要各开通一个上管或者下管; ...

哦是这样的,我把官方例程改了,参考原来9854配置,左边GH1输出pwm,GL1输出互补的一路pwm,按配置程序右边应该是GH2-低,GL2高,实际GH2和GL2都有pwm产生,我配置全部通道为pwm驱动,不敢直接配置on或者off是因为以前这样烧过电机

楼主:
一样的配置逻辑,之前tle9854是ok的,我明天过去看下按照9893的编程指南顺序配置看行不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哦是这样的,我把官方例程改了,参考原来9854配置,左边GH1输出pwm,GL1输出互补的一路pwm,按配置程序右边 ...

看了你的评估板手册,这个是三相电机的驱动板,使用N+N复合管;三相上下桥MOS驱动信号是互补的PWM,是基于BLDC或者FOC的输出策略,最简单的方案是电机电源一端直接接电源正极,另一端接Phase1,通过Phase1 通道PWM进行调速控制,最好电源加限流,防止烧MOS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了你的评估板手册,这个是三相电机的驱动板,使用N+N复合管;三相上下桥MOS驱动信号是互补的PWM,是基 ...

哦,这个如果单向控制应该可以直接电机一端接电源,问题我这需要正反转,难啊

楼主:
也不知道这设计硬件的咋想的,用驱动bldc片子来控制有刷,直接用9854就好了,关键我说了不算直接板子甩过来

有点大材小用了,就算是正反转控制,普通单片机都可以实现

楼主:
可能还是CCU7的两个定时器T12 T13配置问题,我看了下,跟9854有点差别

网友D:
过来学习一下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到那边也解决不了,我就想找个能用9893驱动直流有刷电机程序电机 ...

厂家没用给控制例程么

网友F(2025-02-28):
不同芯片可能有时钟倍频设置差异,导致 PWM 频率不符,从而影响波形稳定性。

网友G:
TLE9854与TLE9893的PWM输出结构可能有差异,尤其是控制信号的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