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下载] MS51FB9A的工程创建

楼主(2025-01-09):
1、准备工作

在项目中,往往因为成本问题而去选择更适合产品的单片机,其中51单片机就是使用于低成本且功能简单的产品。
我们在编写一个51单片机的项目时,首先要有一个开发环境,其中keil4就是为51单片机做准备的,这个在大学中,老师教学就是用这个教导51单片机。
在开发单片机时也是需要到该单片机的芯片支持包、官方例程

所以我们所要做的“准备工作”就是:
1:keil4开发软件-----安装过程和我之前的keil5安装过程一样,也是需要**,不过**的时候要把版本换成80c51

2:MS51FB9A单片机的芯片支持包 该芯片支持包在新塘官网中有下载:
这个是我上传到CSDN的:https://download.csdn.net/download/weixin_45047844/19092147
3:官方例程:
https://www.nuvoton.com/ 以上三个其实在新塘官网都有下载。

2、创建工程

我们在把准备工作都做好之后就可以开始创建工程了呢
打开软件
点击如下图选项中的第一个选项

然后在桌面或者其它地方新建一个文件夹用于存放你的工程

我的文件夹因为是演示,所以就不用起那严谨的名字

这里选择已经安装好的芯片支持包

到了这里,工程已经初步创建完成了。

3、添加官方例程

像keil5那样添加.c和包含.h文件

这里添加包含文件。

这里添加.c文件

添加完成如图所示,只是添加部分程序

并且在
添加FOSC_16000000,这样代表使用内部晶振16M

网友A(2025-09-15):
安装新唐 NuTiny Studio 或 Keil C51,打开软件后新建项目,选择芯片型号 “MS51FB9A”。
配置项目参数,如选择编译器、设置存储地址等,添加启动文件与外设驱动文件(从新唐 BSP 获取)。
编写主函数及初始化代码,关联头文件路径,最后编译项目,无报错即完成工程创建,后续可烧录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