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单片机掉电断电失电瞬间EEPROM数据保存

楼主(2025-01-09):
由于客户在请人设计开发一设备,但是设备用户处总停电,造成设备及其周边耗材损耗严重,因此请我司在现有STC为主要芯片的基础上做掉电瞬间EEPROM里的20个参数保存,上电后通过读取EEPROM中的参数回到掉电的状态,基于此,荣致电子科技做了大量的工作,并选用了很多种方案:

1、 通过1法拉大电容做掉电临时备份电池。

2、 通过备份电池或者DS1302里的31个字节ram+电池方案。

3、 通过MAX813L检测掉电,然后通过普通STC10某个引脚读取MAX813L的第五脚高低电平状态。

4、 购买铁电芯片来不停的存储用户数据。
5、采用单片机的ADC来检测掉电,电压低于某个值时,操作EEPROM
6、采用STC15W的CMP+和CMP-来做比较电压中断,然后操作EEPROM.

=========================        以下为参考资料       ======================

方案3经济、安全、可靠,并且存储20个参数无任何问题,具体实施细节如下:

一、割掉单片机单独供电VCC线路.

二、外部进电源VCC接IN5819二极管后单独给单片机供电.

三、VCC5V通过4.7K与2K电阻分压给MAX813L第四脚,高于1.25V即可。

四、MAX813L第五脚连接至STC10单片机某个引脚,如:P2.0。

五、通过软件来检测P2.0引脚的电平状态,如果为低,立刻关闭所有的外部输出,然后进行EEPROM的写操作,通过延时约100ms后即可很好的保存在掉电时的动态参数。

通过各类验证,在断电几十次的情况下,所有的参数及执行程序未发生丢失及错误的情况,说明可用。具体图纸如下:

网友A(2025-02-20):
楼主把图纸重新弄一下呗,这个显示不出来

网友B:
我觉得现在很多MCU都有ADC,其使用ADC检测就可以了

网友C:
但是ADC检测掉电的时候,备用电源一定要快速接入才行

网友D:
我觉得不错,这种方案

网友E:
一般可以选择ADC就可以,不用max813l

网友F:
这种STC的话是不是没有ADC啊?

网友G:
话说MAX813L是什么功能?充当掉电检测吗?

网友H:
铁电是不错,但是就是贵一些,存储没有性价比

网友I:
话说,可不可以用MCU内部的存储充当用户存储数据的地方呢?速度会慢吗

网友J:
用铁电的好处就是,速度快吧

网友K(2025-08-28):
单片机掉电时,利用电容储能维持供电,EEPROM 写入速度快,在电压降至阈值前完成数据保存,确保数据不丢失。

网友L:
单片机掉电瞬间保存 EEPROM 数据,需检测电源电压跌落,用外部大电容维持短暂供电。在电压降至阈值时触发中断,快速执行 EEPROM 写入操作,减少数据量以缩短写入时间,确保断电前完成保存,适用于需断电保护数据的场景。

网友M(2025-10-13):
单片机掉电瞬间保存 EEPROM 数据,需利用电容储能维持短暂供电,在检测到电压跌落时触发中断,快速执行 EEPROM 写入操作。关键是缩短写入时间,优先保存关键数据,配合硬件防掉电电路(如电压监控芯片),确保断电前完成数据存储。

网友N:
单片机掉电瞬间保存 EEPROM 数据,可利用电容储能维持短时间供电,在电源监测电路检测到电压跌落时,触发中断,快速执行 EEPROM 写入操作。需优化代码,精简保存步骤,确保在电容放电完毕前完成数据存储。

网友L:
单片机掉电瞬间保存 EEPROM 数据,需利用电容储能维持短时间供电:在电源电路并联大电容,断电后电容放电为单片机供电;同时检测电源电压,低于阈值时触发中断,快速执行 EEPROM 写入指令,将关键数据从 RAM 写入 EEPROM,利用电容放电时间完成保存,需优化代码缩短写入耗时。

网友O:
单片机掉电瞬间保存 EEPROM 数据,可在检测到电源电压骤降时,触发中断,利用电容储能维持短暂供电,快速执行 EEPROM 写入指令;选用支持自动断电保护的 EEPROM 芯片,其内部备有储能电路;或采用软件定时保存关键数据,减少掉电时的数据丢失风险。

网友P:
单片机掉电瞬间保存 EEPROM 数据,需利用电容储能维持短暂供电。在电源回路并接大电容(如 100μF),检测到掉电信号(通过电压比较器)时,立即触发中断,快速执行 EEPROM 写入操作,利用电容放电延时完成数据保存,确保掉电前数据写入非易失性存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