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S51FB9AE串口烧录

楼主(2025-01-09):
一、先用NULINK或其它下载器烧录引导程序到LDROM;

烧录完毕断电.

二、串口烧录APROM

1.接线

开发板要有供电线接入,先不上电.

2.串口模块和开发板连接.

串口模块GND     <-------------->开发板->MS51FB9AE->GND

串口模块TTL-TX <-------------->开发板->MS51FB9AE->P02(第18脚 UART1-RXD)

串口模块TTL-RX <-------------->开发板->MS51FB9AE->P16(第8脚 UART1-TXD)

3.准备好MS51FB9AE程序

要bin格式的文件,ISP烧录工具选择文件时只能选bin格式文件.

hex转bin文件方法使用bsp包中的Hex2Bin.exe

(1)将Hex2Bin.exe复制到工程文件Output目录下(其它目录也可以,但要指定位置);

(2)转换bin文件的方法,首先将上诉软件hex2bin放到输出文件夹内,然后打开keil的魔术棒,

编译后显示

creating hex file from ".\Output\TEST"...
User command #1: .\output\hex2bin.exe  .\output\TEST.hex

在output目录下多一个TEST.bin文件.

4.打开新唐isp软件

(1)选择UART;

(2)COMx按实际的来;

(3)APROM选择编译好的bin文件

(3)点击Connect->开发板上电

(4)APROM打勾点击Start开始烧录.

网友A(2025-02-20):
图都没了,楼主你更新一下呗

网友B:
其实用nulink是OK的,用其他烧录器的话一般要选择哪款啊?

网友C:
除了图看不到之外,可惜可惜

网友D:
最好把图更新一下,这种阅读体验好差劲啊

网友E:
这种引导ldrom是干啥的?

网友F:
感觉新唐这种芯片就是麻烦,还有引导程序,还没出厂就烧录

网友G:
这种芯片是否可以用arduino来玩呢?

网友H:
LDROM和APROM都是什么呢?APROM是程序吗?

网友I:
话说烧录APROM是必须是bin文件吗?

网友J:
转换bin的倒是简单,其实使用jflash就可以了

网友K(2025-08-28):
硬件接好串口线(TXD/RXD 交叉),供电。软件用 ISP 工具选串口,加载 hex 文件,复位单片机,点击下载,完成后复位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