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N76E003项目

楼主(2025-01-10):
N76E003 mcu引脚图

特别关注如果使用P1.5 IO引脚作为PWM输出时,示例代码如下

void PWM5_intial()
{
    PWM5_P15_OUTPUT_ENABLE; //P15 为PWM5 输出

    PWM_FALLING_INT;    //中断类型下降沿

    PWM_INT_PWM5;            //PWM5中断响应

    PWM_CLOCK_DIV_16;  //PWMCLOK 16分频

    PWMPH=0x03;

    PWMPL=0xe7;         //PWM频率为1K

    clr_PNP5;              //按设置值输出

    set_SFRPAGE;

    PWM5H=(int)X;

    PWM5L=(int)Y;

    clr_SFRPAGE;

    set_LOAD;

    set_PWMRUN;          // PWM run

    //clr_EPWM;                //disEnable PWM interrupt
    set_EPWM;            //Enable PWM interrupt

    set_EA;             //全局中断使能
}

新唐N76E003为了在地址0x80到0xFF之间提供多于128字节的SFRs, 补充了SFR页。默认情况下,所有SFR访问目前都是SFR页0, 如果需要访问SFR页1的地址,寄存器SFRS用来切换SFR页地址,注意这个寄存器是有TA写保护的。

网友A:
新唐N76E003为了在地址0x80到0xFF之间提供多于128字节的SFRs, 补充了SFR页。
这种用起来就要讲究一下。

网友B:
sfr是干嘛用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