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CU常见应用问题解决方案

楼主(2025-01-22):
(图片)

网友A:
看看是什么样的问题解决方案。

网友B(2025-08-28):
MCU 常见问题:供电不稳加滤波电容;程序跑飞查复位电路和堆栈;干扰问题加强屏蔽与接地;外设通信故障检查时序和电平。

网友C:
MCU 常见应用问题及方案:程序跑飞可加看门狗;电源不稳加滤波电容、稳压器;外设通信失败检查接线与协议;IO 口驱动不足加三极管或驱动芯片;干扰问题优化布线、做屏蔽;功耗过高选用低功耗模式、关闲置外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