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moCode下载] 串口打印乱码的问题

楼主(2025-01-12):
使用波特率9600,TL1和TH1都设置成0xfd,不管是中文还是英文都是乱码,那肿么办呢?波特率换成2400,2400,2400,重要的事情说三遍!!!TL1和TH1都设置成0xf3。

参考资料:

https://www.cnblogs.com/geekalan/p/4005427.html

https://zhidao.baidu.com/question/110468495.html?fr=qrl&index=3

网友:
这说明时钟设置的不准确,误码率太高,设置低速,降低误码率影响。

网友A:
误码率有什么好办法解决啊

网友B(2025-08-28):
串口打印乱码多因波特率、奇偶校验、数据位等参数不匹配,或接地不良、线缆过长致信号干扰,需统一参数并优化硬件连接。

网友C:
串口打印乱码多因参数不匹配: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校验位需与设备一致;也可能是线缆干扰、接地不良;或硬件驱动错、缓冲区溢出。排查时先核对参数,换线试机,检查驱动,加滤波电容减少干扰,逐步定位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