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51单片机的Printf使用方法

楼主(2025-01-12):
/*
附:利用单片机和PC机的串口通信的工作方式1(波特率可变),(已知晶振为11.0592MHZ)设置通信波特率为9600b/s,结合定时器1的工作方式2(TH1=0xfd,TL1=0xfd),输入上底、下底、高,输出梯形面积

        提示:下载程序后,打开串口工具,需要复位一下。
*/

#include<reg52.h>
#include<stdio.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void uart(void)                                        //串口通信初始化
{
        SCON=0x40;                                        //串口通信工作方式1
        REN=1;                                                //允许接收
        TMOD=0x20;                                        //定时器1的工作方式2
        TH1=0xfd,TL1=0xfd;
        TI=1;                       //这里一定要注意
        TR1=1;                                                //打开定时器
}
void main(void)
{
        uint up=0,down=0,high=0;
        uint result ;
        uart();
        while(1)
                {
                        printf("********************************\r\n");
                        printf("Please input up,dowm,high:\r\n");
                        scanf("%d%d%d",&up,&down,&high)        ;
                        printf("\r\nResult=%d\r\n",result=(up+down)*high/2);
                }
}

网友A:
函数如何实现的?

网友B:
keil c51 以输出int型变量为例:

格式        含义        针对类型
%bd        单字节变量        char
%d        两字节变量        int
%ld        四字节变量        long int
其他变量类型输出格式含义

Type Argument        Type Input        Format
d        int        Signed decimal number.
u        unsigned int        Unsigned decimal number.
o        unsigned int        Unsigned octal number.
x        unsigned int        Unsigned hexadecimal number using “0123456789abcedf”.
X        unsigned int        Unsigned hexadecimal number using “0123456789ABCDEF”.
f        float
Floating-point number formatted as<[>-<]>dddd.dddd.

%.1f(输出保留1位小数)

e        float        Floating-point number formatted as<[>-<]>d.dddde<[>-<]>dd.
E        float        Floating-point number formatted as<[>-<]>d.ddddE<[>-<]>dd.
g        float        Floating-point number using either the e or f format, whichever is more compact for the specified value and precision.
G        float        Floating-point number using either the E or f format, whichever is more compact for the specified value and precision.
c        char        A single character.
s        *        A string of characters terminated by a null character (‘\0’).
p        *        A generic pointer formatted as t:aaaa where t is the memory type and aaaa is the hexadecimal address.

网友C:
这个会不会占太多空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