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咪头贴片加工难题

楼主(2025-01-08):
我有一个板子是如图布局的,咪头厂家给的要求是回流焊温度不能超过230℃,现在的问题是实际生产中贴片加工厂告诉我这个温度USB焊点化锡有问题,但温度高了后咪头的灵敏度明显下降,各位有没有碰到这样的问题,这要怎么来处理。有些产品咪头跟大的MOS管一起贴片,那不是更有这个问题,是不是有工艺技巧的?

网友:
询问贴片加工厂化锡不了是不是因为USB口的散热太快,是的话可以做一下散热焊盘处理

网友A:
是用低温锡膏?

网友B:
换mems 麦克风某咪头焊接参数曲线

网友C:
两次焊接?先高温元件,后低温元件

网友D:
可以把咪头换成插件的,这样就不是一炉子里出来,而且插件的话温度很好控制的。

网友E:
电子烟??贴片咪不靠谱,不良率很高,可以换成插件或者硅咪

网友F:
用200度的低温锡

网友G(2025-03-25):
为啥要用贴片咪呢,如果结构没干涉的话尽量用X件咪或者换成硅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