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进入停机模式 就复位

楼主(2025-01-08):
stm8L052我使用了看门狗,停机模式前 看门狗也重载,但是程序一旦进入停机,看门狗就复位,找不到原因,请高人指点.....

网友A:

停机模式下不想MCU复位应该在进入该模式之前disable看门狗

网友B:

停机模式下会关闭一些外设时钟,看看是不是看门狗的时钟被关闭了

网友C:
先屏蔽掉看门狗功能试试停机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