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产品] MCU系统在音频线路的作用盘点

楼主(2025-01-08):
在爱好者圈里有这么一句话:音响穷一生,单反毁三代。意思就是表明这两大爱好的投入真不是一般人所能承受的,不过即便如此,仍然有许多人深爱着音响,而被圈内人称为发烧友。相较于早前模电系统构成的甲类、乙类、甲乙类等形式的功放系统,随着数字电路尤其是在功能强大的MCU系统大量推出运用后,D类运放音响的热度那是直线上升。这一点相信经历过卡带随身听;CD机;MP3三种音乐播放器的坛友都应该能切身体会到其中的音质、功能等方面上的差距。
由于技术水平有限,本人仅从了解到的层面简单盘点一下,目前MCU系统在音响系统中的作用,以及常见的注意事项,供参考。
一、解码作用,对于目前几乎都是数字压缩的音频资源,采用MCU系统进行解码还原,其信息丢失度和失真性是极低的,关键是如此操作相当于D/D转换,没有什么时间差可言,能从源头上最大限度的确保音频资源的品质。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这种应用最好选择专业的MCU系统。
二、降噪作用,这部分线路大体上可以分为滤波和降噪两大区域,至于滤波作用和模拟电路一样,降噪则是为了进一步提高音频信号波形的平滑性,并进一步降低来自电路本身以及外部电磁干扰带来的影响。
三、数字功放,如果在数字电路中采用传统的功放IC或者功放电路,势必会让前面所做高品质的数字音频信号大为逊色,甚至是得不偿失。因此采用专用的数字功放电路成了必然。

网友A:
看着一点都不HIFI

楼主:
工业上用的,那有什么音质可言,不失真就行。

网友B(2025-09-20):
MCU 在音频线路中起核心控制作用:调控音频信号采集与输出,实现音量 / 音效调节;管理设备状态切换(如静音、模式转换);通过通信接口(I2C/SPI)联动 Codec 芯片;支持按键 / 远程控制指令解析,保障音频链路稳定运行,适配音响、语音设备等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