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H759IMK6使用定时器0的多模式通道进行输入捕获要怎么配置

楼主(2025-01-08):
公司的项目是要使用到GD32H759IMK6中TIMER0的8个通道进行输入捕获100Khz的方波。根据官方例程普通通道CH0、CH1、CH2、CH3能够正常捕获到,但是在使用多模式通道MCH0、MCH1、MCH2、MCH3时无论怎么配置,进入输入捕获中断函数的频率并不是由外部输入决定的,而是随着TIMER0规定的计时周期变化而变化,请教各位大佬有没有相关配置资料,或者思路。目前的配置如下:
void timer0_config(void)
{
        timer_ic_parameter_struct timer_icinitpara;
        timer_parameter_struct timer_initpara;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TIMER0);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SYSCFG);

        timer_deinit(TIMER0);
        /* TIMER0 configuration */
        timer_struct_para_init(&timer_initpara);
        timer_initpara.prescaler         = 299;
        timer_initpara.alignedmode       = TIMER_COUNTER_EDGE;
        timer_initpara.counterdirection  = TIMER_COUNTER_UP;
        timer_initpara.period            = 65535;
        timer_initpara.clockdivision     = TIMER_CKDIV_DIV1;
        timer_initpara.repetitioncounter = 0;
        timer_init(TIMER0, &timer_initpara);

        /* TIMER0 configuration */
        /* TIMER0 CH1 input capture configuration */
        timer_channel_input_struct_para_init(&timer_icinitpara);
        timer_icinitpara.icpolarity  = TIMER_IC_POLARITY_RISING;
        timer_icinitpara.icselection = TIMER_IC_SELECTION_DIRECTTI;
        timer_icinitpara.icprescaler = TIMER_IC_PSC_DIV1;
        timer_icinitpara.icfilter    = 0x0;

        timer_input_capture_config(TIMER0, TIMER_CH_0, &timer_icinitpara);
        timer_input_capture_config(TIMER0, TIMER_CH_1, &timer_icinitpara);
        timer_input_capture_config(TIMER0, TIMER_CH_2, &timer_icinitpara);
        timer_input_capture_config(TIMER0, TIMER_CH_3, &timer_icinitpara);

        timer_input_capture_config(TIMER0, TIMER_MCH_0, &timer_icinitpara);
        timer_input_capture_config(TIMER0, TIMER_MCH_1, &timer_icinitpara);
        timer_input_capture_config(TIMER0, TIMER_MCH_2, &timer_icinitpara);
        timer_input_capture_config(TIMER0, TIMER_MCH_3, &timer_icinitpara);

        timer_master_slave_mode_config(TIMER0 , TIMER_MASTER_SLAVE_MODE_ENABLE);

        timer_multi_mode_channel_mode_config(TIMER0,TIMER_MCH_0,TIMER_MCH_MODE_INDEPENDENTLY);
        timer_multi_mode_channel_mode_config(TIMER0,TIMER_MCH_1,TIMER_MCH_MODE_INDEPENDENTLY);
        timer_multi_mode_channel_mode_config(TIMER0,TIMER_MCH_2,TIMER_MCH_MODE_INDEPENDENTLY);
        timer_multi_mode_channel_mode_config(TIMER0,TIMER_MCH_3,TIMER_MCH_MODE_INDEPENDENTLY);

        timer_input_trigger_source_select(TIMER0,TIMER_SMCFG_TRGSEL_MCI0FEM0);
        timer_input_trigger_source_select(TIMER0,TIMER_SMCFG_TRGSEL_MCI1FEM1);
        timer_input_trigger_source_select(TIMER0,TIMER_SMCFG_TRGSEL_MCI2FEM2);
        timer_input_trigger_source_select(TIMER0,TIMER_SMCFG_TRGSEL_MCI3FEM3);

        timer_slave_mode_select(TIMER0 , TIMER_SLAVE_MODE_EVENT);

        /* auto-reload preload enable */
        timer_auto_reload_shadow_enable(TIMER0);
        /* clear channel 0 interrupt bit */
        timer_interrupt_flag_clear(TIMER0, TIMER_INT_FLAG_CH0);
        timer_interrupt_flag_clear(TIMER0, TIMER_INT_FLAG_CH1);
        timer_interrupt_flag_clear(TIMER0, TIMER_INT_FLAG_CH2);
        timer_interrupt_flag_clear(TIMER0, TIMER_INT_FLAG_CH3);
        timer_interrupt_flag_clear(TIMER0, TIMER_INT_FLAG_MCH0);
        timer_interrupt_flag_clear(TIMER0, TIMER_INT_FLAG_MCH1);
        timer_interrupt_flag_clear(TIMER0, TIMER_INT_FLAG_MCH2);
        timer_interrupt_flag_clear(TIMER0, TIMER_INT_FLAG_MCH3);

        /* channel 0 interrupt enable */
        timer_interrupt_enable(TIMER0, TIMER_INT_CH0);
        timer_interrupt_enable(TIMER0, TIMER_INT_CH1);
        timer_interrupt_enable(TIMER0, TIMER_INT_CH2);
        timer_interrupt_enable(TIMER0, TIMER_INT_CH3);
        timer_interrupt_enable(TIMER0, TIMER_INT_MCH0);
        timer_interrupt_enable(TIMER0, TIMER_INT_MCH1);
        timer_interrupt_enable(TIMER0, TIMER_INT_MCH2);
        timer_interrupt_enable(TIMER0, TIMER_INT_MCH3);

        /* TIMER0 counter enable */
        timer_enable(TIMER0);
}

网友A(2025-02-18):
多模式通道(MCH)与普通通道(CH)的配置方式有所不同。多模式通道需要正确配置其工作模式和触发源

网友B:
你当前将多模式通道配置为独立模式(TIMER_MCH_MODE_INDEPENDENTLY),这意味着每个通道独立工作。如果希望多模式通道与外部输入信号同步,可以尝试配置为其他模式,例如 TIMER_MCH_MODE_SYNCHRONIZED。

网友C:
看代码来说,你配置了多个触发源(TIMER_SMCFG_TRGSEL_MCI0FEM0 等),但可能没有正确关联到多模式通道。确保触发源与多模式通道的输入信号匹配。

网友D:
确保输入捕获的极性配置正确。如果外部信号是下降沿触发,需要修改为下降沿捕获

网友E:
我看代码来说,其配置了从模式为事件模式(TIMER_SLAVE_MODE_EVENT),这通常用于同步计数器。如果希望多模式通道与外部信号同步,可以尝试其他从模式,例如复位模式(TIMER_SLAVE_MODE_RESET)。

网友F:
确保在中断处理函数中正确读取捕获值,并清除中断标志。

网友G:
保证TIMER0 的时钟和分频配置正确。你当前配置了预分频器为 299,周期为 65535,这适用于 100kHz 的信号捕获,但需要根据实际时钟频率进行调整。

网友H:
使用示波器检查外部输入信号,确保信号频率和极性符合预期

网友I:
在调试模式下,检查 TIMER0 的寄存器值,确认多模式通道的配置是否正确。

网友J:
逐步简化配置,先测试单个多模式通道,确保其工作正常后再扩展到多个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