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32F030系列] 使用通用串口模块下载CW32F030芯片的方法

楼主(2025-01-08):
CW-Programmer工具下载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VoErR276UoeKXueyyDaBwg?pwd=n1d3

提取码:n1d3

一、软件准备
烧录软件CW Programmer V1.53。

自备HEX文件。

如下图所示:

二、硬件准备
以WCHLINK仿真器+CW32F030CXT6官方板演示下载过程。

三、使用引脚说明
在CW32F030芯片数据手册里4.3节,有表明BOOTLOADER下载时,通过UART1(也是SWDR接口)PA13\PA14下载。

在CW32F030的用户手册里有,2.6节有讲明BOOT引脚在ISP下载时需要的配置定义。

因此,在启动时,需要用到RST, BOOT置高、PA13、PA14。其中PA13接串口模块的TXD信号,PA14接串口模块的RXD信号。

四、下载烧录过程

软件下载过程如下图所示:

下载提醒:由于WCHLINK没有RST信号,因此需要手动复位目标板的同时,按下“在线编程”按钮,才可以正常下载。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2302_81038468/article/details/139348707

网友A:
WCHLINK是芯源的下载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