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F4] APM32F411硬件开发指南之基本配置

楼主(2025-01-08):
前段时间整理APM4XX的硬件开发手册,总结出一些跟APM32F411硬件设计电路相关的知识,跟大家分享
1. 供电方案

APM32F411的供电电压为1.8V-3.6V,系统供电以及各个引脚电容选值如下图所示

2. 系统复位电路
复位源分为外部复位源、内部复位源,下图是各种复位源

外部复位源:
NRST 引脚上的低电平。

内部复位源:
1窗口看门狗终止计数(WWDT 复位
2独立看门狗终止计数IWDT 复位
3软件复位SW 复位
4低功耗管理复位
5)电源复位
6)低功耗管理复位

复位源均作用于 NRST 引脚,该引脚并在复位过程中保持低电平。内部复位源通过脉冲发生器在 NRST 引脚产生延时至少 20μs 的脉冲,引起NRST 保持电平产生复位;外部复位源则直接将 NRST 引脚电平拉低产生复位。系统复位电路如下:

推荐使用复位电路如下:

3. 外部时钟电路
外部的时钟源有两种:外部用户时钟和陶瓷晶体谐振器,两种时钟源的硬件配置如下图所示
1为了减少时钟输出的失真和缩短启动稳定时间,晶体/陶瓷谐振器和负载电容器必须尽可能地靠近振荡器引脚。匹配电容(CL1CL2)的值必须根据所选择的振荡器来调整
2负载电容CL遵循以下公式:CL = CL1 x CL2 / (CL1 + CL2) + Cs 。Cs PCBMCU引脚的相关电容。典型值在2pF10pF 之间

4. 启动配置

APM32 微控制器系列实现了一个特殊的机制,通过配置 BOOT[1:0]引脚参数,可以用有三种不同的启动模式,即系统可以不仅仅从 Flash 存储器或系统存储器启动,还可以从内置 SRAM 启动。被选作启动区域的存储器是由选择的启动模式决定的启动模式配置及其访问方式如图所示

5. 调试接口:调试接口支持JTAGSWD

推荐JTAG接口参考设计

推荐SWD接口参考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