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1-08):
(无正文)

网友A:
可能是时钟配置问题

网友B:
检查编译器设置和优化级别是否保持一致。

网友C:
检查硬件连接和配置,没有外部因素干扰程序的正常执行。

网友D:
使用调试器在硬件上逐步执行代码,观察states数的变化,并检查是否有异常的中断或异常处理。

网友E:
学习一下,提升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