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G430]
慎用N32G430芯片

楼主(2025-01-08):
首先,在这之前,N32G430确实是个好芯片,性价比高!
使用此芯片量产了一批,都是使用脱机烧录器烧录的,并且使能了读保护。无意中发现中以还可以使用CMSIS-DAT仿真器直接下载,可以读出固件。开始以为读保护没有写成功,改软件读出选项字节的读保护字节数据,读保护是写成功的。
使用 Nations MCU Download Tool V1.3.4 工具测试烧录固件并使能读保护,现象也是一样的。
反馈给代理商,代理商的FAE也可以重现这个现象。代理商FAE反馈给原厂,原厂说没有这个问题,要使用推荐的脱机烧录器。购买了原厂推荐的脱机烧录器,现象依旧!
1个月过去了!希望原厂测试并修复一下吧,别废了一颗好芯片!

网友A(点评):
国产芯片的通病,很粗糙而且测试环节覆盖率很低,所以就看你看重什么了,现在是读写保护不成功,说不定还有别的坑,第一批吃螃蟹的人总归是有代价的。

网友B:
看来只能把swd引脚禁用掉,才能workaround了

网友C:
感觉和烧录器没关系吧

楼主:
这个基本上可以确认是芯片的BUG。芯片有BUG也可以理解,我们自己的产品也不可能完美,但请认真对待客户反馈吧

网友D:
你把烧录口配置为输出低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把烧录口配置为输出低

当前是禁用了SWD接口了,但没有保护的话,SWD接口还是可以打开的,如BOOT0拉高

网友E:
国内大多是一些无知且傲慢的抄片厂。

网友F:
有办法解决不?临时措施?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办法解决不?临时措施?

还没有解决办法

网友G:
现在解决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