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F4] APM32F411硬件开发指南之最小系统

楼主(2025-01-08):
前段时间管理APM4XX的硬件开发手册,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APM32F411的最小系统设计
1原理图:

2. PCB设计细节
2.1PCB叠层
l 层数:建议使用多叠层设计,以保证有独立的GND和电源层,这样能较好的保证信号的完整性以及增强屏蔽效果。但出于成本考虑,用户可以在保证良好的接地以及供电前提下去减少叠层。
l 信号和地层:信号层应该紧邻地层。这有助于减少电磁干扰和信号路径的环路面积,同时可以作为信号的参考平面。
l 电源和地层:电源层应与地层相隔开
2.2电源设计
l 稳定的电源输入:确定好供电电源稳定,过滤好电源噪声。在接大容性或感性负载时,要注意保证电源的稳定性设计,避免影响MCU的电源稳定性。可以采用增加滤波电容,软启动电路,浪涌保护电路等来保证输入电源的稳定性。
l 去耦电容:在靠近芯片的每个VDD引脚放置一个或者多个100nF的去耦电容(根据应用而定)。(VDD/VDDA/VABT/VREF+)去耦电容尽量摆放在最靠近相关引脚的位置以达到最好的效果,具体摆放如图所示

外部电容器:通过将外部电容器CEXT 连接到VCAP_1 和VCAP_2 引脚来实现主调压器的稳定。对于仅支持使用一个VCAP_1引脚的情况下,可以通过单个电容器来代替2 个外部电容器CEXT。其中ESR 为等效串联电阻,Rleak  为漏电阻。

注:VCAP_1 和 VCAP_2引脚必须与 2*2.2 μF LowESR < 2Ω 陶瓷电容连接(如果在某些封装上只提供有 VCAP1 引脚,那么与 1*4.7 μF LowESR < 1Ω 陶瓷电容连接)。在PCB布局中,外部电容器就近VCAP引脚摆放(推荐摆放距离为3cm内)。
l 电源走线:电源走线建议足够宽和短以减少寄生参数影响和压降。

2.3接地处理
l 单点接地:在低频电路或噪声要求不是太高的电路中,采用单点接地可以避免地环路的形成。在这种情况下,所有的接地点都应该连接到一个公共的接地点,这个接地点通常是电源的负极或电路板上的某个接地平面。
l 多点接地:在高频电路或者大电流电路中,通常使用多点接地。每个组件或功能模块的接地都直接连接到最近的接地平面,这样可以降低地线的阻抗,减少噪声和电磁干扰。
分离模拟与数字地:如果MCU同时处理模拟信号和数字信号,应该将模拟接地和数字接地分开处理。这可以通过物理上分离两个接地平面来实现,并在某一点将它们合并连接到主接地上,这样可以减少数字噪声对模拟信号的干扰。

2.4时钟设计
l 晶振选择:选择合适的晶振,确保它符合MCU的工作频率和稳定性要求。
l 布线建议:时钟信号布线应尽量短且远离其他大电流,高速信号线等强干扰信号。并且建议使用包地处理,增强屏蔽效果。
l 布局建议:晶振电路要靠近芯片处摆放且与芯片同层,为了减少干扰,整个晶振电路下方最好有完成的地平面。
2.5I/O设计
l I/O配置:正确配置I/O口的模式,如输入、输出、上下拉、开漏等。
l 保护:对于外部连接的I/O口,考虑增加电压保护(TVS/ESD管)和串联电阻。
l 对于一些连接到内部模拟通道的引脚,这类引脚对负压比较敏感,在极端的情况下,负压可能会导致MCU系统复位,建议在使用时做好IO的滤波以及保护设计。

2.6EMCEMI

l 布局:考虑电磁兼容(EMC)和电磁干扰(EMI)的设计,布局要合理。如将MCU远离大功率和强干扰源,考如何减少环路面积。高频信号原理低频小信号,大电流回路远离小信号等。
屏蔽:对敏感和高速电路使用屏蔽和合理的接地策略。

网友A:
有实物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