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各位老哥AT32f421支持FPU吗?

楼主(2025-01-08):
小白刚开始学习
官方页面显示
  • 支持DSP指令集
keil内torget页面没有显示FPU选项hc32f421.h中有代码:  #define __FPU_PRESENT             0U       /*!< fpu present                                  */
是不是说明此单片机没有FPU,但是可以使用math.h库?

可以使用math.h库的,是软件浮点运算库实现的。

网友A:
FPU是硬件浮点运算单元,配置使能就可以用了。

网友B:
记得421是没有浮点单元的

网友C:

AT32F421系列超值型ARM® Cortex®-M4微控制器,高达120MHz的CPU运算速度与内建数字信号处理器(DSP)。
不带F没有FPU,有另外的DSP,不过肯定和ARM核的FPU用法不同。

@limoooo :应该不行 得用AT提供的库
老哥你好!请问这个芯片可以使用arm_math库吗?

网友D:
M4内核还有不带FPU的啊,我以为都是默认带的

网友E:
用通用的库行不,必须要用AT提供的库吗

网友F(2025-02-14):

我测试过AT32F421DSP的浮点运算功能,速度和能力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