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有什么电路能测试负电压端的电流?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5-01-09):
什么叫“负电压端的电流”?
负电流?
采样电阻 进入运放放大 加个2.5V偏置即可  2.5V以上是正电流,0-2.5V是负电流

网友B(点评):
怎么测量流过-15v的电流

网友A:
低成本点就采样电阻 加运放 加基准电压偏置 运放加法
成本高点就霍尔电流传感器 SO8封装的

网友C:
“电压转电流电路”了解一下,想简单点就用霍尔电流传感器(如ACS712,MT9221)。

网友B(点评):
这个电路我也仿真过,是可以的,但是实际测量出来的值对不上,运放用的是TL084

网友D(点评):
回复 网友B: TL084 不是轨对轨的吧

网友D(点评):
回复 网友B: 电流极小时这个电路测不准。OPA正输入端需要加一点正偏压

网友B(点评):
回复 网友D: 不是,输入只能到13v左右,有试过把电压降低后再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