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RTOS 任务间互斥的问题

楼主(2025-01-09):
在基于RTOS开发项目时,通常都会遇到互斥的情况,比如:几个任务都要使用一个UART串口进行发送数据。
如果不加互斥锁,优先级高的任务,会抢占串口并发送数据,则有可能会出现发送数据“乱码”的情况。

今天就说说在RTOS开发中,互斥锁一个常见的问题。
什么是Mutex互斥锁?学习过RTOS的读者应该对互斥不陌生,互斥锁就是为了避免任务之间互相抢占某种资源而设计的一种“锁”。
就如上面说的,一个串口,被两个任务抢占,如果不加锁,则会出现两个任务交叉发送数据,即“乱码”;
但是,如果加了互斥锁,则会等待其他任务发送完成之后才继续发送,保证了数据的完整(而不是乱码);
Mutex互斥锁例子这里以三个任务、两个互斥锁为例,代码如下:void task1(){  /*do something*/
  OSMutex1_Pend();  //互斥锁1加锁  /*加锁处理事情*/  OSMutex1_Post();  //互斥锁1解锁}
void task2(){  /*do something*/   OSMutex1_Pend();  //互斥锁1加锁  OSMutex2_Pend();  //互斥锁2加锁  /*加锁处理事情*/  OSMutex2_Post();  //互斥锁2解锁  OSMutex1_Post();  //互斥锁1解锁}
void task3(){  /*do something*/
  OSMutex2_Pend();  //互斥锁2加锁  /*加锁处理事情*/  OSMutex2_Post();  //互斥锁1解锁}
这样设计,大家看出问题了吗?

老司机应该看出来了,新手可能摸不着头脑。
在任务2中,进行了2次加锁、解锁,而且“环环相扣”。
Mutex互斥锁问题假如任务1、 任务2、 任务3优先级分别为:1、 2、 3。
优先级顺序就是:任务1 > 任务2 > 任务3(数字越小代表任务优先级越高)。
假设:任务1和任务2处于等待事件状态,也就是处于阻塞状态, task 3 处于运行状态。
当任务3在“加锁处理事情”的时候,任务2抢占了任务3(任务2挂起时间到了),此时任务3挂起,任务2处于运行状态;
如果任务2在“互斥锁1加锁”之后,任务1抢占了任务2,此时,任务1处于运行状态;

这个时候,你发现问题了没有?任务1在执行“OSMutex1_Pend();”会等待“互斥锁1解锁”,如果其他方式没有对“互斥锁1解锁”,则会出现“死锁”的情况。

解决办法比如对任务2加锁方式进行改善:void task2(){  /*do something*/  OSMutex1_Pend();  //互斥锁1加锁  /*do something*/  OSMutex1_Post();  //互斥锁1解锁
  OSMutex2_Pend();  //互斥锁2加锁  /*do something*/  OSMutex2_Post();  //互斥锁1解锁}
或者对低优先级的任务3加锁方式进行改善:void task3(){  /*do something*/
  OSMutex1_Pend();  //互斥锁1加锁  OSMutex2_Pend();  //互斥锁2加锁  /*加锁处理事情*/  OSMutex2_Post();  //互斥锁2解锁  OSMutex1_Post();  //互斥锁1解锁}
出问题的原因, 当一个任务获得了临界区资源的锁,在没有释放这个锁的前提下又去获得另外一块临界区资源,这个时候就要引起足够的注意了,设计成败在于你是否彻底理解了之前的问题。
但是,归根到底这样的问题还是要求用户在设计阶段去避免,一个系统不可能是万能的,正确的设计才是最重要的。

网友A:
RTOS 任务间互斥

网友B:
互锁与互斥程序上经常用到

网友C:
互斥信号量要注意锁死的问题。

网友D:
一个串口,被两个任务抢占,如果不加锁,则会出现两个任务交叉发送数据

网友E(2025-02-28):
若使用不当,也容易引发死锁问题。

网友F(2025-05-31):
多个任务使用多个锁,但加锁顺序不一致是导致死锁的根本原因之一。

网友F:
高优先级任务反而被低优先级任务间接阻塞。

网友G:
确实,互斥锁在RTOS中非常重要,它确保了任务在访问共享资源时的安全性。但是,不正确的使用可能会导致死锁,这就需要我们在设计时仔细考虑任务的优先级和锁的使用顺序。

网友H:
互斥锁的使用确实可以避免资源冲突,但不当的使用也会导致死锁问题。在设计时,确保每个锁都能被正确释放是关键。

网友I:
RTOS 任务间互斥是为防共享资源竞争导致数据错乱。常见方法有:互斥量(mutex)通过独占资源实现同步,适合短期持有;信号量(semaphore)控制多实例访问;临界区(critical section)屏蔽中断,需快速执行。选择时需权衡资源持有时间、死锁风险及优先级反转影响。

网友J(2025-07-17):
RTOS 任务间互斥需解决共享资源竞争,常用信号量、互斥锁等机制,要避免死锁、优先级反转,确保临界区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