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STM32CubeMX 为什么没有生成hal 代码

楼主(2025-01-09):
我安装了 en.stm32cubemx-lin-v6-13-0.zip  (目前最新版本)
我的cpu 是 STM32L401CCU6
按照这个步骤
https://blog.csdn.net/denghuajing/article/details/121611166

选择了CPU 和freertos , 生成代码后,为什么没有hal 代码,只有以下代码:

楼主:
ToolChain / IDE 不管怎么选,都只生成 Inc Src两个目录,其它都没有
是哪里设置不对吗,安装的固件包和我选的cpu是一至的

网友A:
可能是固件包不完整或版本不匹配

楼主:
应该是少这个包: stm32cube_fw_f4_v1280.zip  请问这个包从哪里下载

楼主:
我解压了 en.stm32cubef4-v1-28-0.zip  看到这个应该就是固件包,里面包含目录:STM32Cube_FW_F4_V1.28.0
我也是装上了的,那这个怎么解决呢,还是没有生成hal 代码

网友B:
正常有的啊

楼主:
已经解决,就是1.28.0 版本就可以用,软件想去找1.28.1版本。改成1.28.0 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