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 双ADC同步注入转换模式,模块ADC2没有数据。

楼主(2025-01-09):
我使用的是stm32g431这款芯片,现在想采样两路模拟信号,为了采样速度更快,想用adc1和adc2两个模块分别对这两路进行采样。使用ADC_DUALMODE_INJECSIMULT(双AD同步注入模式),CUBE配置如下所示,使用定时器更新事件触发ADC注入转换。
ADC1模块配置:
ADC2模块配置(ADC1配置了同步触发,此时ADC2配置页面中无触发源选项配置,其他与ADC1保持不变)
在CUBE生成的初始化代码后添加一些ADC启动代码:
问题出现:
只有ADC1的注入通道有数据,ADC2的注入通道无数据。
想问一下这个是什么情况呢?我试过两个ADC模块都使用独立模式(ADC_MODE_INDEPENDENT),触发源与模块ADC1一致,这样是有数据的。如下:
修改的代码如下:

 赞 收藏 评论4分享

请先登录后回复
4个回答
lzylzy1212
回答时间:前天 15:04

使用上述配置的双ADC模式同步注入转换,CUBE生成的代码如下:(ADC2无数据)
/* ADC1 init function */void MX_ADC1_Init(void){  /* USER CODE BEGIN ADC1_Init 0 */  /* USER CODE END ADC1_Init 0 */  ADC_MultiModeTypeDef multimode = {0};  ADC_InjectionConfTypeDef sConfigInjected = {0};  /* USER CODE BEGIN ADC1_Init 1 */  /* USER CODE END ADC1_Init 1 */  /** Common config  */  hadc1.Instance = ADC1;  hadc1.Init.ClockPrescaler = ADC_CLOCK_SYNC_PCLK_DIV4;  hadc1.Init.Resolution = ADC_RESOLUTION_12B;  hadc1.Init.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hadc1.Init.GainCompensation = 0;  hadc1.Init.ScanConvMode = ADC_SCAN_DISABLE;  hadc1.Init.EOCSelection = ADC_EOC_SINGLE_CONV;  hadc1.Init.LowPowerAutoWait = DISABLE;  hadc1.Init.ContinuousConvMode = DISABLE;  hadc1.Init.NbrOfConversion = 1;  hadc1.Init.DiscontinuousConvMode = DISABLE;  hadc1.Init.DMAContinuousRequests = DISABLE;  hadc1.Init.Overrun = ADC_OVR_DATA_PRESERVED;  hadc1.Init.OversamplingMode = DISABLE;  if (HAL_ADC_Init(&hadc1)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Configure the ADC multi-mode  */  multimode.Mode = ADC_DUALMODE_INJECSIMULT;  multimode.DMAAccessMode = ADC_DMAACCESSMODE_DISABLED;  multimode.TwoSamplingDelay = ADC_TWOSAMPLINGDELAY_1CYCLE;  if (HAL_ADCEx_MultiModeConfigChannel(&hadc1, &multimode)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修改为独立模式//  multimode.Mode = ADC_MODE_INDEPENDENT;//  multimode.DMAAccessMode = ADC_DMAACCESSMODE_DISABLED;//  multimode.TwoSamplingDelay = ADC_TWOSAMPLINGDELAY_1CYCLE;//  if (HAL_ADCEx_MultiModeConfigChannel(&hadc1, &multimode)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Configure Injected Channel  */  sConfigInjected.InjectedChannel = ADC_CHANNEL_1;  sConfigInjected.InjectedRank = ADC_INJECTED_RANK_1;  sConfigInjected.InjectedSamplingTime = ADC_SAMPLETIME_2CYCLES_5;  sConfigInjected.InjectedSingleDiff = ADC_SINGLE_ENDED;  sConfigInjected.InjectedOffsetNumber = ADC_OFFSET_NONE;  sConfigInjected.InjectedOffset = 0;  sConfigInjected.InjectedNbrOfConversion = 1;  sConfigInjected.InjectedDiscontinuousConvMode = DISABLE;  sConfigInjected.AutoInjectedConv = DISABLE;  sConfigInjected.QueueInjectedContext = DISABLE;  sConfigInjected.ExternalTrigInjecConv = ADC_EXTERNALTRIGINJEC_T1_TRGO;  sConfigInjected.ExternalTrigInjecConvEdge = ADC_EXTERNALTRIGINJECCONV_EDGE_RISING;  sConfigInjected.InjecOversamplingMode = DISABLE;  if (HAL_ADCEx_InjectedConfigChannel(&hadc1, &sConfigInjected)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USER CODE BEGIN ADC1_Init 2 */  if(HAL_ADCEx_Calibration_Start(&hadc1,ADC_SINGLE_ENDED) != HAL_OK )//ADC模块的自校正(单端信号)  {    Error_Handler();  }  __HAL_ADC_ENABLE_IT(&hadc1,ADC_IT_JEOC);  HAL_ADCEx_InjectedStart(&hadc1);  /* USER CODE END ADC1_Init 2 */}/* ADC2 init function */void MX_ADC2_Init(void){  /* USER CODE BEGIN ADC2_Init 0 */  /* USER CODE END ADC2_Init 0 */  ADC_InjectionConfTypeDef sConfigInjected = {0};  /* USER CODE BEGIN ADC2_Init 1 */  /* USER CODE END ADC2_Init 1 */  /** Common config  */  hadc2.Instance = ADC2;  hadc2.Init.ClockPrescaler = ADC_CLOCK_SYNC_PCLK_DIV4;  hadc2.Init.Resolution = ADC_RESOLUTION_12B;  hadc2.Init.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hadc2.Init.GainCompensation = 0;  hadc2.Init.ScanConvMode = ADC_SCAN_DISABLE;  hadc2.Init.EOCSelection = ADC_EOC_SINGLE_CONV;  hadc2.Init.LowPowerAutoWait = DISABLE;  hadc2.Init.ContinuousConvMode = DISABLE;  hadc2.Init.NbrOfConversion = 1;  hadc2.Init.DiscontinuousConvMode = DISABLE;  hadc2.Init.DMAContinuousRequests = DISABLE;  hadc2.Init.Overrun = ADC_OVR_DATA_PRESERVED;  hadc2.Init.OversamplingMode = DISABLE;  if (HAL_ADC_Init(&hadc2)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Configure Injected Channel  */  sConfigInjected.InjectedChannel = ADC_CHANNEL_2;  sConfigInjected.InjectedRank = ADC_INJECTED_RANK_1;  sConfigInjected.InjectedSamplingTime = ADC_SAMPLETIME_2CYCLES_5;  sConfigInjected.InjectedSingleDiff = ADC_SINGLE_ENDED;  sConfigInjected.InjectedOffsetNumber = ADC_OFFSET_NONE;  sConfigInjected.InjectedOffset = 0;  sConfigInjected.InjectedNbrOfConversion = 1;  sConfigInjected.InjectedDiscontinuousConvMode = DISABLE;  sConfigInjected.AutoInjectedConv = DISABLE;  sConfigInjected.QueueInjectedContext = DISABLE;  //修改成独立模式后,手动添加以下2行触发源配置代码。//  sConfigInjected.ExternalTrigInjecConv = ADC_EXTERNALTRIGINJEC_T1_TRGO;//  sConfigInjected.ExternalTrigInjecConvEdge = ADC_EXTERNALTRIGINJECCONV_EDGE_RISING;    sConfigInjected.InjecOversamplingMode = DISABLE;  if (HAL_ADCEx_InjectedConfigChannel(&hadc2, &sConfigInjected)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USER CODE BEGIN ADC2_Init 2 */  if(HAL_ADCEx_Calibration_Start(&hadc2,ADC_SINGLE_ENDED) != HAL_OK )  {    Error_Handler();  }  HAL_ADCEx_InjectedStart(&hadc2);  /* USER CODE END ADC2_Init 2 */}

网友A:
ADC2的配置可能不正确

网友B:
更新软件或固件

网友C:
如果触发源设置不正确,可能导致ADC2无法被正确触发进行转换。

网友D:
估计DMA配置不正确

网友E:
检查ADC2的硬件连接是否正确,包括电源、地、信号线等。

网友A:
软件中的错误或bug可能导致ADC2的数据处理出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