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STM32H7使用cunemx配置freertos问题

楼主(2025-01-09):
我使用Cubemx配置STM32H750VBT6的freertos连最基本的keil编译都过不了,请问这是为什么啊?cubemx是最新版,keil使用v5v6编译器都不行,显示float_t之类的错误,这该怎么办啊

网友A:
编译器版本与FreeRTOS可能不兼容

网友B:
CubeMX在生成代码时可能没有正确配置与FreeRTOS相关的所有设置,如中断优先级、堆栈大小等。

网友C:
把问题贴出来才能给出正确的解决方案,首先你cubeMX配置对不对

网友D:
FreeRTOS的源码可能包含与特定编译器或硬件平台不兼容的代码。

网友E:
检查CubeMX配置特别是中断优先级、堆栈大小、系统时钟等关键设置。

网友F:
STM32H750VBT6有没有移植好FreeRTOS

网友G:
Prijece Manager/Fireware Package Name and Version  可以选多个版本,换个版本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