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门应用] 只用Modbus协议和4路继电器控制,用芯旺的哪款芯片比较合适?

楼主(2025-01-09):
Modbus协议通讯是不是就利用串口通讯即可,这种对芯片没啥要求吧?

网友A:
协议物理层支持串口就可以,芯片基本都支持串口

网友B(2025-05-08):
Modbus协议本身对硬件(芯片)的要求非常灵活,主要通过串口(如RS-232/RS-485)或以太网(Modbus TCP)实现通信。所以对芯片应该没有啥关系

网友C:
只需支持串口(UART)的芯片即可,所以,任何他家的芯片都可以

网友D:
一般协议需要自己弄,如需自行开发或移植Modbus协议栈

网友E:
建议啊工业环境中,RS-485比RS-232更可靠(需差分信号和终端电阻)。

网友F:
实时性要求,若响应时间苛刻,需优化代码或选择高性能芯片

网友G:
Modbus RTU(串口版)对芯片要求极低,几乎任何带UART的单片机均可实现,重点在于协议栈实现和硬件接口设计(如RS-485电路)。若需低成本方案,常见MCU加外围电路即可满足。

网友H:
对的,对芯片没啥要求,主要是看你应用复杂不,复杂对芯片有要求,不复杂就没要求

网友I:
你就选择一个支持串口的MCU,IO多一点点的支持4路继电器的就行呗

网友J:
我觉得你可以考虑使用32位的单片机,要是8位的不太好仿真

网友K:
这个随便啊,芯片随便选择都行,非常容易的,你这个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