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门应用] 芯旺有没有做智能断路器方案?

楼主(2025-01-10):
最近客户有个需求要做个基于modbus的智能断路器,话说芯旺有没有相关断路器的方案?

新唐有吧 单片机MCU技术交流群679013663

网友A:
将具体需求发邮件,会有专人联系跟进。
技术支持邮箱:support@chipon-ic.com

网友B(2025-05-08):
芯旺好像是没有吧,我看做车规方面的比较多耶

网友C:
你去买个断路器拆开看看里面的结构和芯片不就行啦,直接抄一个呗

网友D:
一般看你断路器支持什么,一般以前的断路器应该是没有芯片的吧

网友E:
这个我建议你直接选择一款合适的看好的断路器,拆开看看就好了

网友F:
这种直接联系芯旺的官方呗,比较靠谱

网友G:
针对基于Modbus的智能断路器需求,芯旺微电子(ChipON)的MCU产品可以支持这一方案,但目前需结合外围电路和协议栈进行开发。

网友H:
应该没有直接做断路器的方案,但是芯片本身是可以做到的

网友I:
断路器的智能方面是指什么呀?无线通信和控制吗?

网友J:
芯旺的MCU可以支持智能断路器开发,但需自行完成Modbus协议集成和硬件设计,他家应该是没有完整的方案

网友K:
直接找断路器厂家吧,其实加MCU不费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