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gFu32位 MCU] KF32是不支持使用jlink烧录吗?

楼主(2025-01-11):
我在jlink上搜索这KF32A没找到对应的芯片啊?烧录不可以用jlink的吗?

网友A:
暂时不支持JLINK,调试烧录需要用芯旺官方的烧录工具:KF32DP2或KF32-LINK-A,可以发邮件到技术支持邮箱索取

网友A:
IDE和PRO软件工具可以直接从官网免费下载使用

网友B(2025-05-08):
估计是不支持,你直接用官方提供的烧录器吧

网友C:
是的,芯旺微电子的KF32系列MCU不支持直接使用J-Link烧录,因为其调试和烧录协议与ARM Cortex-M核的ST-Link/J-Link不兼容。

网友D:
必须使用芯旺自研的 ChipON PROG 或 KungFu Writer 烧录器。

网友E:
我知道是不支持,虽然芯片支持SWD接口(与J-Link物理接口相同,但协议不同)。

网友F:
建议啊,配套软件 KungFu IDE 或 ChipON PROG软件 完成烧录和调试。

网友G:
一般可以使用离线烧录器,量产时可选用 KungFu Writer Plus 脱机烧录。

网友H:
芯旺通过专用工具实现代码加密和防读取功能,增强安全性。

网友I:
若需兼容J-Link硬件接口(如SWD引脚),需转接至ChipON PROG烧录器(仅物理连接,协议仍不兼容)。

网友J:
KF32的SWD接口(SWDIO/SWCLK)与ARM Cortex-M物理引脚定义相同,可直接连接,但烧录器必须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