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门应用] ChipON TSTools这个工具通过什么方式能获取到触摸值?

楼主(2025-01-12):
ChipON TSTools这个工具通过什么方式能获取到触摸值?

网友A:
芯片有一整套触摸算法,通过串口将触摸值传给上位机,以显示各种触摸参数,方便调试

网友B(2025-05-12):
在芯旺微电子的 TSTools 工具中,获取触摸按键的触摸值通常需要结合硬件调试接口 和软件配置。

网友C:
一般会使用 ChipON PROG 或 KungFu Writer 调试器,通过 SWD(或指定的通信接口)连接目标MCU

网友D:
确保触摸按键的硬件电路设计符合要求(如PCB走线、灵敏度调节电容等)。

网友E:
在 KungFu IDE 中创建/打开项目,启用触摸库(如TSL库)。配置触摸通道(Channel)对应的GPIO引脚(如PTB1作为触摸输入)。设置采样参数(如扫描周期、滤波阈值、基准值等)。

网友F:
在 TSTools插件或KungFu IDE的调试窗口中,选择触摸传感器监控选项。实时查看触摸通道的 原始计数值(Raw Data) 或 差值(Delta)(触摸时数值变化)。

网友G:
其实可以通过 TSTools的数据日志功能 或 串口打印 输出触摸值(需代码中调用触摸库的API读取寄存器值)。

网友H:
部分版本TSTools支持 实时波形显示,可直观观察触摸值变化

网友I:
建议啊,首次使用时需进行基准值校准(无触摸状态下的初始值)

网友J:
PCB设计需避免噪声干扰(如远离高频信号线)。

网友K:
库版本,确保触摸库(如TSL_Lib)与MCU型号和IDE版本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