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芯片] 基于STC8G1K08的CH549单键进入USB下载模式实验

楼主(2025-01-09):
一、实验原因
CH552或CH549进入USB下载,通常需要两个按键,一个控制电源的通断,一个通过串联电阻(一头接VCC或V33)冷启动时抬高UDP电平。时序上是这样的:断电--按下接UDP的轻触开关--通电--松开接UDP的轻触开关。这样的话,操作上一般需要双手并用,比较麻烦。
二、电路改进
本制作是在前面纯硬件实现CH549或CH552单键进入USB下载模式(详见开源项目 https://oshwhub.com/xxkj2010/single-key-bring-in-circuit-test )的基础上进行修改的。即利用手头闲置的STC8G1K08写入延时代码,通过一定顺序控制电源输出和UDP电平,从而为CH552或CH549提供进入USB下载模式的时序。
三、板子实物
板子实物图(USB母口未接)如下:
原设计欠缺R5,目前用直插电阻补焊到板子的背面。
与CH549连接的实物图如下:
四、开源项目
开源项目中的线路和PCB已经补上R5,欢迎朋友们直接使用。
开源项目网址:
https://oshwhub.com/xxkj2010/experiment-of-ch549-single-key-e
五、两点说明
1、原设计上的K2和K3是为了测试双按键进入USB下载模式功能的,非必要可以不用焊上。K1为单键进入下载模式轻触开关。
2、鉴于开发板上的电源滤波电容容量各不相同,所以附件提供了两个HEX文件,一般情况下两个都可以用。选择上可以根据板载电容容量选择。如果你的实验板使用大容量电容,则可以选择 时间较长.hex,相反则选择 时间较短.hex。
六、使用方法
打开WCHISPStudio并选择芯片系列,下载接口选择USB,连接好线,按一下K1,即可令CH549或CH552进入USB下载模式。
七、测试效果
因个人水平有限,电路和源代码仍然有修改和完善的需要,所以敬请各位大佬提出修改意见,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