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门应用] 请问车门的门窗控制是什么原理?

楼主(2025-01-15):
请问车门的门窗控制是什么原理?芯旺微的MCU都在其中做了什么?

网友A:
电动门窗系统的核心在于玻璃升降器,其工作原理是在每个车门内部装备一个可改变运转方向的直流串激电动机。利用转换开关操控电动机的正反转,进而驱动整套系统。电动机的动力输出经过蜗轮减速后,通过转筒和钢丝绳的传动,使车窗玻璃能够平稳地上下移动

网友B(2025-05-12):
汽车门窗控制是一个典型的电机驱动 + 信号检测 + 通信控制系统,芯旺微电子的MCU在其中扮演了核心控制角色。

网友C:
驾驶员按键(升/降/一键升降)、防夹手传感器(红外或电流检测)、CAN/LIN总线指令(来自车身控制器)。

网友D:
一般结构就是直流电机(驱动玻璃升降)、继电器或H桥电路(控制电机正反转)。

网友E:
也有防夹功能,会有传感器的,如霍尔传感器(检测电机转速/位置)、电流采样(防夹保护)

网友F:
防夹一般是电机堵转时电流突增 → ADC采样 → MCU判断异常并反转电机。或者霍尔脉冲计数:玻璃遇阻时脉冲频率下降 → MCU触发停止。

网友G:
一键升降,长按按键 → MCU持续供电直至玻璃到位(通过霍尔信号判断终点)。

网友H:
芯旺的MCU(如 KF32A系列 或 KF32F系列)会通过定时器生成PWM信号,调节电机速度(如KF32F330的16位PWM)。支持死区控制(防止H桥上下管直通短路)。

网友I:
芯片可以通过GPIO直接驱动继电器或MOSFET(如KF32A150支持5V/20mA驱动能力)。

网友J:
通过ADC来实时检测电机电流(通过采样电阻+运放),判断堵转(防夹)。

网友K:
其实可以通过内置CAN控制器(如KF32A150)或UART模拟LIN协议,接收车身指令(如远程升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