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SC-V MCU 应用开发] risc-v的MCU好像有很多都支持触摸外设?

楼主(2025-01-21):
很好奇,risc-v的MCU好像有很多都支持触摸外设?是因为内核比较容易实现这种功能外设吗?

网友A:
因为有自研优势,加个touchkey外设总成本也没多少,比如我现在用的CH32V006,价格太香了,做触摸按键,滑条,滑轮,隔空都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因为有自研优势,加个touchkey外设总成本也没多少,比如我现在用的CH32V006,价格太香了,做触摸按键,滑条 ...

隔空的话,是做那种手势识别吗?还是就是加一层亚克力做触摸呢、

网友C(2025-02-24):
RISC-V的MCU支持触摸外设,并不主要是因为内核本身容易实现这种功能外设,而是由于RISC-V架构的灵活性和开源特性,使得开发者能够更容易地集成和定制触摸外设的功能

网友D:
其实RISC-V架构的灵活性体现在其模块化设计和可扩展性上

网友E:
一般来说,开发者可以根据具体的应用需求,添加或修改指令集,从而优化处理器的性能和外设的支持。

网友F:
正常的话,RISC-V的开源特性也促进了触摸外设的集成和发展

网友G:
我知道的是,由于RISC-V是免费的且开放源代码的,因此开发者可以更容易地获取和使用相关的设计资源和软件工具。

网友H:
其实感觉是因为便宜并且为了降低了开发成本,并促进了触摸外设技术的创新和发展。

网友I:
主要还是因为灵活,因为这种灵活性使得RISC-V能够适应各种复杂的应用场景,包括需要高精度触摸交互的设备

网友J:
触摸外设的集成涉及到硬件设计和软件开发的多个方面。例如,需要设计合适的触摸感应电路和信号处理算法,以确保触摸输入的准确性和可靠性。同时,还需要编写相应的驱动程序和应用程序代码,以实现触摸输入与设备功能的交互。

网友K:
主打还是因为开源导致的方便吧

网友L:
对,我觉得也是risc-v有好多都支持触摸,好像就约定俗成一样

网友M(2025-06-22):
触摸原理很简单,就是给内置电容充电放电,如果是自研针对某个行业比如家电多加几个触摸很正常

网友N:
确实,许多RISC-V MCU都集成了触摸外设,这可能是因为RISC-V架构的灵活性和可扩展性,使得添加新功能变得相对容易。

网友O:
确实,许多risc-v MCU都集成了触摸外设,这可能是因为risc-v架构的灵活性和可扩展性,使得添加特定外设变得更加容易。

网友P:
是啊就是diy啊,你可以了解一下430的芯片也是各种外设随便搞,就是自研的内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