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SC-V MCU 应用开发] 我想知道,risc-v和arm,有没有不同的外设?

楼主(2025-01-22):
我想知道,risc-v和arm,有没有不一样的外设?就是内核是内核,其实跟外设没啥关系是么?

网友A(2025-03-04):
RISC-V和ARM作为两种流行的处理器架构,它们的主要区别在于指令集架构(ISA)层面,这涉及到内核的设计、开放性、可扩展性等方面

网友B:
外设来说,它们通常与处理器架构是独立的,但确实可以通过特定接口与处理器内核进行交互

网友C:
RISC-V是完全开源的,无需支付许可费用。其开源特性使得RISC-V能够快速适应新的技术需求和市场变化,并吸引了无数研究者和开发者的关注,推动了技术的发展

网友D:
其实我觉得就是因为ARM有商业许可并且需要收费,所以risc-v才火一把。ARM架构由ARM公司主导,社区支持相对有限。

网友E:
RISC-V算是高度可扩展,可以根据需要添加自定义指令。其模块化设计使得架构可以根据不同的应用需求进行灵活调整和扩展,从而适应各种复杂的应用场景。ARM架构相对固定,扩展性有限

网友F:
一般来说,risc-v适用于广泛的应用,包括服务器、桌面、移动设备和嵌入式系统。而ARM主要应用于移动设备和嵌入式系统,以其低功耗和高性能而闻名。

网友G:
外设与处理器内核在物理和逻辑上是独立的。外设如摄像头、传感器、存储器等,它们通过特定的接口(如I2C、SPI、UART等)与处理器内核进行通信和数据交换。

网友H:
不同的处理器架构可能支持不同的接口标准,但许多外设接口是通用的,因此可以在不同架构的处理器上使用。然而,为了确保最佳兼容性和性能,开发者可能需要根据所选的处理器架构来选择或设计特定的外设接口。

网友I:
处理器架构的外设支持还涉及到软件层面,包括驱动程序、操作系统和中间件等。这些软件组件需要与处理器架构和外设接口相匹配,以确保系统的正常运行和高效性能。

网友J:
RISC-V和ARM架构的主要区别在于指令集架构层面,而外设与处理器内核是独立的。虽然外设的选择和使用不受处理器架构的直接限制,但为了确保最佳兼容性和性能,开发者需要根据所选的处理器架构来选择或设计特定的外设接口,并考虑软件层面的支持。

网友K(2025-09-09):
RISC-V 与 ARM 本身是指令集架构(ISA),不直接定义外设,外设由芯片厂商(如高通、英伟达、平头哥等)根据需求集成。二者常见外设类型(如 UART、SPI、GPIO 等)基本一致,但因架构生态差异,部分厂商会为 ARM 定制专用外设(如特定音频 / 视频加速器),RISC-V 则更侧重可定制化外设适配,以满足灵活扩展需求,核心外设无本质不同。

网友L(2025-10-19):
内核主要负责计算,外设负责与外部世界交互

网友L:
RISC-V和ARM的外设确实存在差异,这取决于具体的实现和应用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