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电赛技术支持] 求助GD32F470i评估板打印输出乱码

楼主(2025-01-09):
用的是GD32F470i评估板子,板子uart连接到rs232口上,上位机用usb转rs232线连接板子rs232口。
用的gd官网上下载的评估版样例程序。程序跑起来后串口打印输出的内容是乱码。
可能原因在哪里呢?

网友A:
可能是波特率不匹配

网友B:
检查USB转RS232线和RS232接口的连接是否牢固,没有松动或接触不良的情况。

网友C:
检查并确认数据位、停止位和校验位的设置是否正确。

网友D:
检查电源和地线连接是否良好,电源是否稳定。不稳定的电源可能导致数据传输异常,从而产生乱码。

网友E:
中断处理函数或错误处理代码编写不当

网友F:
初始化代码是否正确无误,包括波特率设置、数据位、停止位、校验位等参数的配置。

网友G:
外部晶振频率不准确

网友F:
系统时钟或串口时钟是否准确。

网友H:
硬件故障?

网友I:
固件程序存在问题,如初始化错误或数据处理错误,可能导致乱码问题。

网友J:
注意外设的时钟频率设置

正常打印的是什么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