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usToolbox™] ModusToolbox 3.x,手动修改芯片型号

楼主(2025-01-09):
1  找一个目标芯片最接近BSP,新建一个工程,如CY8CPROTO-041TP  CY8C4147AZQ-T495,修改芯片型号为CY8C4147AZQ-T493
2 鼠标放在design.modus 上面,右击Open with-->text editor 打开文件,把CY8C4147AZQ-T495 改为CY8C4147AZQ-T493
3  同样的方法,修改bsp.mk 里相关型号
4  保存,退出

网友A:
学习啦,感谢大佬~

网友B:
过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