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37] AN0008_关于用户代码跳转到系统Bootloader的问题

楼主(2025-01-09):
#21ic问答#
附AN0008:https://www.arterytek.com/download/APNOTE/AN0008_Jump_To_Boot_Memory_ZH_V2.0.0.pdf
由于逐个关闭挂起时钟与中断太繁琐,使用的是方案2:软件重启进入启动程序。调试中发现可以在SystemInit中调用的app_jump_to_bootloader函数,在执行完pfTarget();后就卡死,程序停在HardFault_Handler中。有没有人可以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A:
“由于逐个关闭挂起时钟与中断太繁琐”
--可以用__disable_irq 函数和__enable_irq函数 全局开关中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由于逐个关闭挂起时钟与中断太繁琐”
--可以用__disable_irq 函数和__enable_irq函数 全局开关中断 ...

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由于逐个关闭挂起时钟与中断太繁琐”
--可以用__disable_irq 函数和__enable_irq函数 全局开关中断 ...

非常感谢,我已找到问题所在。由于没有仔细核查,我使用的是AT32F437型号的单片机,Bootloader地址非demo里默认地址,修改后无误。

网友C(2025-08-29):
AN0008 中用户代码跳转系统 Bootloader,需设置堆栈指针和跳转地址(Bootloader 起始地址)。禁用中断,关闭外设,设置向量为 Bootloader 栈顶值,通过函数指针跳转到入口。注意地址对齐,跳转前确保 Bootloader 未被擦除,且跳转后正确初始化外设。

网友D(2025-11-12):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我已找到问题所在。由于没有仔细核查,我使用的是AT32F437型号的单片机,Bootloader地址非demo ...

还是乌龙事件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