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AD19使用的两个问题

楼主(2025-01-09):
AD19使用的两个问题

1.没连接的网络有些有预拉线有些没有预拉线,怎么回事

2.有两个地方竖行可以选择颜色,后面那个竖行是选择什么颜色的?

网友A:
按N->H->A,隐藏所有预拉线,按N->S->A,显示所有的预拉线。试试看能不能显示出来

网友A:
绿色是DRC错误提示,图上有显示间距不够,可以修改设计或是修改规则
双竖线也是错误提示,标识线没连接好,提示你要连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绿色是DRC错误提示,图上有显示间距不够,可以修改设计或是修改规则
双竖线也是错误提示,标识线没连接好, ...

我是说另一个竖行  也可以选择颜色  第二个竖行是什么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N->H->A,隐藏所有预拉线,按N->S->A,显示所有的预拉线。试试看能不能显示出来 ...

我是按VCS和VCH  但是还是一样的效果  显示不了的就没有预拉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