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资料] BootLoader 启动介质与启动方式对比

楼主(2025-01-09):
BootLoader 提供了多种启动方式:Flash 启动、SD 卡启动、网络启动、DRAM 启动等。Flash 是非易失存储器,任何 Flash 的写入操作只能在空的或已擦除的单元内进行,所以在进行写入操作之前必须先执行擦除。Flash 分为 NAND Flash 和 NOR Flash。

网友A:
那就是从不同地方启动的问题。

网友B:
Flash 启动在嵌入式系统中应用广泛,SD 卡和网络启动适合那些需要灵活更新固件的场景,DRAM 启动适合那些需要快速启动和高性能的场景。

网友C(2025-02-28):
Bootloader 可以从 Flash 读取引导程序并加载到系统中启动。

网友D(2025-04-25):
Flash 中的数据只能从 1 变为 0,不能从 0 恢复到 1,写入前需将目标区域擦除(恢复为全 1),这是一种硬件特性。

网友D:
通常以“块”为单位擦除,一般为 64KB 或 128KB,而写入则以“页”为单位进行。

网友E:
通常不是独立的启动方式,而是辅助调试或特殊用途,比如通过 JTAG 下载程序到 DRAM 中执行。

网友F:
还没玩过外部启动呢。

网友G:
Flash 启动确实稳定,但写入前需要擦除,这会影响速度和寿命。NAND和NOR Flash的选择要根据应用场景来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