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资料] BootLoader 的启动过程

楼主(2025-01-09):
第一阶段主要包含依赖于微处理器体系结构的硬件初始化代码,通常采用汇编语言实现,这个阶段的任务有:
  • 硬件初始化(屏蔽所有的中断、关闭处理器内部命令/数据 Cache 等)。
  • 为第二阶段准备 RAM 空间。
  • 设置堆栈。
  • 跳转到第二阶段的 C 程序入口点。
第二阶段的代码一般是采用 C 语言编写的,既可以实现更复杂的功能,也可以使程序有更好的可读性和可移植性。这个阶段的任务有:
  • 初始化本阶段用到的硬件设备。
  • 检测系统内存映射。
  • 将内核映像和根文件系统映像从 Flash 读到 RAM。
  • 为内核设置启动参数。
  • 调用内核

网友A:
做过一次就知道了。

网友B:
启动这么复杂啊,需要慢慢研究。

还好吧

网友B:
:lol: 我试试markdown.

网友B:
markd down 编辑器好像没发挥作用。

网友C(2025-09-20):
BootLoader 启动过程:上电后先执行,初始化硬件(时钟、内存等),检查固件更新请求。若无则跳转到应用程序区运行;若有则进入升级模式,从指定位置(如串口、Flash)接收新固件并写入,完成后重启进入新程序。

网友D(2025-10-30):
BootLoader 启动过程分三阶段,核心是初始化硬件、引导应用程序,是 MCU 启动的关键环节。
核心启动步骤
硬件初始化:复位后初始化时钟、RAM、GPIO 等核心外设,建立运行环境。
程序校验:检查 Flash 中应用程序的完整性(如 CRC 校验),确保无损坏。
引导跳转:校验通过后,将程序计数器指向应用程序起始地址,完成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