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这种复合管有两个NMOS 每组有两个D极 却只有一个栅极G和一个源极S 哪个知道的 科普一下

楼主(2025-01-09):
这种复合管有两个NMOS 每组有两个D极 却只有一个栅极G和一个源极S  哪个知道的  科普一下

网友A:
2个D脚
其实一个是D脚 另一个是衬底 散热用的
衬底和D做一起 省钱,

网友B:
你要科普什么问题?

网友C:
这个大电流用的 共用D =便宜

网友D:
你问的问题存在,但是你发这个图明显是两个独立mos管

网友E:
你这图明显是一个封装里面有2个独立的mos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问的问题存在,但是你发这个图明显是两个独立mos管

我问的问题是每组MOS都有两个D但是S和G只有一个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问的问题是每组MOS都有两个D但是S和G只有一个

你看看7805,你解释下为什么7805输入和输出只有一个腿,而GND不光有一根腿还有一个大铜板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问的问题是每组MOS都有两个D但是S和G只有一个

dfn8的单管还有5个d和3个s呢,为什么是d比较多主要是封装上d和管芯热阻最小,尽量多的d可以借助电路板来散热

楼主:
引用 网友D:
dfn8的单管还有5个d和3个s呢,为什么是d比较多主要是封装上d和管芯热阻最小,尽量多的d可以借助电路板来 ...

热量都在D吗 S不是也是过大电流的吗

网友D:
不是热量在d,而是管芯和d连接方式不一样,是直接面接触的,s是绑定线连接的,导热差了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热量在d,而是管芯和d连接方式不一样,是直接面接触的,s是绑定线连接的,导热差了很多 ...

s是绑定线连接的,导热差了很多   如果这样的话  岂不是S更加要多几个引脚封装出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