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运算放大电路构成的信号调理电路

楼主(2025-01-09):
想使用LM358实现-U~U的电压调整到0~3.3V,具体的想实现U=8V左右的情况
如图所示(示意),可以通过R3/R5调整电压范围,输入Vin=2.67V,但是A点和B点的电位相差很大(①③④⑤,R5/R3≈5),似乎像是不满足虚短的;但是R5/R3小一点时,A点和B点电位相差比较正常。
想知道需要如何改进才能实现?

网友A:
电压怎么测的?对应的Vout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怎么测的?对应的Vout是多少?

输出电压用stm32单片机ADC 和 万用表(无论是否连接单片机)都测过,输入2.67V,调理后输出为2.04V左右

网友A:
引用 楼主:
输出电压用stm32单片机ADC 和 万用表(无论是否连接单片机)都测过,输入2.67V,调理后输出为2.04V左右 ...

我是想问A、B的电压怎么测的,以及5种情况对应的Vout。万用表应该可以,建议再直接测下AB之间的电压差,就怕万用表内阻对电路产生影响。
运放供电多少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想问A、B的电压怎么测的,以及5种情况对应的Vout。万用表应该可以,建议再直接测下AB之间的电压差, ...

A、B点的电压是用万用表测的,AB之间的电压测量万用表测量过为0.09V左右,除了第②个Vout输出3.29V(因为单片机的原因),其余四个输出都在2.0V左右,忽略阻值影响理论上应该是在2.18V附近
运放LM358的供电是0V和5V

楼主:
引用 楼主:
A、B点的电压是用万用表测的,AB之间的电压测量万用表测量过为0.09V左右,除了第②个Vout输出3.29V(因为 ...

重新焊了阻值,完整测了一些数值

网友A:
引用 楼主:
A、B点的电压是用万用表测的,AB之间的电压测量万用表测量过为0.09V左右,除了第②个Vout输出3.29V(因为 ...

看来测量没问题、供电没问题,很可能是这个运放坏了,或者买到假货了。
建议换一片,或换个型号再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测量没问题、供电没问题,很可能是这个运放坏了,或者买到假货了。
建议换一片,或换个型号再试。 ...

对,我本来也怀疑是不是运放,所以同型号同一批次的换了两次新的LM358,结果都是这样。

网友B:
直接跟随对吗?

网友C:
(1.65*R4+Vi*R3)/(R3+R4)   计算的结果A*(1+R6/R5)=Vo

网友C:
引用 楼主:
重新焊了阻值,完整测了一些数值

网友C:
引用 楼主:
重新焊了阻值,完整测了一些数值

这是对的,运放没坏

网友D:
问题的关键是A,B之间电压不等,可用洗板水清洁一下芯片焊接点,并干燥,再测试看看。

网友E:
引用 楼主:
重新焊了阻值,完整测了一些数值

还是没看到运放的工作电压,工作于3.3V时数据是正确的。你换LMV358会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跟随对吗?

这个输出再接一极跟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对的,运放没坏

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问题的关键是A,B之间电压不等,可用洗板水清洁一下芯片焊接点,并干燥,再测试看看。 ...

行,不过目前暂时还没有这些清洁的东西

网友F:
R5接1.65V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是没看到运放的工作电压,工作于3.3V时数据是正确的。你换LMV358会比较好。 ...

我这个运放的供电源是0V和5V

楼主:
引用 网友F:
R5接1.65V行不行?

R5接1.65V的话,相当于叠加一个反向运算放大,可能输出表达式就不一样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R5接1.65V的话,相当于叠加一个反向运算放大,可能输出表达式就不一样了。 ...

像下面这样接1.65V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像下面这样接1.65V不行吗

可以,不过我是想输入-U到U(例如-8.25到8.25),调整到0到3.3V。这里输出中间的位置是1.65*9/10V。当然这个可以适合-U1到U2(正负数值不一样的情况)调整到0-3.3V

网友F:
引用 楼主:
可以,不过我是想输入-U到U(例如-8.25到8.25),调整到0到3.3V。这里输出中间的位置是1.65*9/10V。当然 ...

我基础不行公式看不懂,是不是就是A点和B点相差大的问题,直接用电位器调一样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基础不行公式看不懂,是不是就是A点和B点相差大的问题,直接用电位器调一样行不行

噢,这个看起来可以,感谢分享

网友G:
上示波器,看看运放的输出是不是振荡了,在供电、共模输入范围等乱七八糟都没问题的情况下,只有在振荡的情况下正向输入端和反相输入端才会有明显的电压差。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上示波器,看看运放的输出是不是振荡了,在供电、共模输入范围等乱七八糟都没问题的情况下,只有在振荡的情 ...

噢噢,对的对的,就是输出有干扰振荡了,我后面在输出又简单的加了一个电容就好了

你在输出加RC滤波解决振荡治标不治本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