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4] 深入解析 STM32G474 的特点与实际应用:步进电机控制案例

楼主(2025-01-10):
STM32G474 是 ST Microelectronics 面向工业控制和数字信号处理场景推出的一款高性能 MCU。它在提供强大处理能力的同时,集成了许多专为工业应用设计的外设,尤其是在电机控制和功率转换领域表现出色。本文将深入介绍 STM32G474 的特点,并通过一个步进电机控制案例展示其强大功能。
一、STM32G474 的核心特性
  • 高性能 ARM Cortex-M4 内核

    • 主频高达 170 MHz,支持单精度浮点运算和 DSP 指令。
    • 内置 ART 加速器,提升指令执行效率。
  • 丰富的外设资源

    • 集成 3 个 16 位高分辨率定时器(HRTIM),适合功率控制和电机驱动。
    • 2 个独立 ADC 和 1 个共享 ADC,支持高达 5 MSPS 的采样速率。
    • 支持 CAN-FD 和 USB Full-Speed 通信接口。
  • 大容量存储

    • 提供 128 KB 至 512 KB 的 Flash 存储,支持 ECC,增强数据可靠性。
  • 低功耗特性

    • 支持多种低功耗模式,适合便携式和能源敏感型设备。
二、开发环境准备开发 STM32G474 通常需要以下工具:
  • 硬件:STM32G474 NUCLEO 或类似开发板。
  • 软件:STM32CubeIDE 和 STM32CubeG4 固件库。
  • 调试工具:ST-LINK V2 或集成在开发板上的调试器。
三、步进电机控制案例步进电机在 CNC、3D 打印机和机器人等领域有广泛应用。利用 STM32G474 的 HRTIM,可以实现高精度的步进电机驱动控制。
硬件连接
  • 使用开发板连接 TB6600 或类似的步进电机驱动器。
  • GPIO 配置为步进信号 (STEP) 和方向信号 (DIR) 输出,分别接驱动器相应引脚。
软件实现以下代码实现了一个简单的步进电机控制方案,用户可以通过按键控制电机的旋转方向。
#include "stm32g4xx_hal.h"

// 定义 GPIO 引脚
#define STEP_PIN GPIO_PIN_6
#define DIR_PIN GPIO_PIN_7
#define STEP_PORT GPIOA
#define DIR_PORT GPIOA
#define BUTTON_PIN GPIO_PIN_13
#define BUTTON_PORT GPIOC

// 全局变量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 {0};
volatile uint8_t motor_direction = 0; // 电机方向:0-顺时针,1-逆时针

// 系统时钟配置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
    RCC_OscInitTypeDef RCC_OscInitStruct = {0};
    RCC_ClkInitTypeDef RCC_ClkInitStruct = {0};

    RCC_OscInitStruct.OscillatorType = RCC_OSCILLATORTYPE_HSE;
    RCC_OscInitStruct.HSEState = RCC_HSE_ON;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tate = RCC_PLL_ON;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ource = RCC_PLLSOURCE_HSE;
    RCC_OscInitStruct.PLL.PLLM = 1;
    RCC_OscInitStruct.PLL.PLLN = 85;
    RCC_OscInitStruct.PLL.PLLP = 2;
    RCC_OscInitStruct.PLL.PLLQ = 2;
    RCC_OscInitStruct.PLL.PLLR = 2;
    HAL_RCC_OscConfig(&RCC_OscInitStruct);

    RCC_ClkInitStruct.ClockType = RCC_CLOCKTYPE_SYSCLK;
    RCC_ClkInitStruct.SYSCLKSource = RCC_SYSCLKSOURCE_PLLCLK;
    RCC_ClkInitStruct.AHBCLKDivider = RCC_SYSCLK_DIV1;
    RCC_ClkInitStruct.APB1CLKDivider = RCC_HCLK_DIV1;
    RCC_ClkInitStruct.APB2CLKDivider = RCC_HCLK_DIV1;
    HAL_RCC_ClockConfig(&RCC_ClkInitStruct, FLASH_LATENCY_4);
}

// GPIO 初始化
void GPIO_Init(void)
{
    __HAL_RCC_GPIOA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C_CLK_ENABLE();

    // STEP 和 DIR 引脚初始化
    GPIO_InitStruct.Pin = STEP_PIN | DIR_PIN;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HIGH;
    HAL_GPIO_Init(STEP_PORT, &GPIO_InitStruct);

    // 按键引脚初始化
    GPIO_InitStruct.Pin = BUTTON_PIN;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INPUT;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HAL_GPIO_Init(BUTTON_PORT, &GPIO_InitStruct);
}

// 延时函数
void delay_us(uint32_t us)
{
    uint32_t delay = (HAL_RCC_GetHCLKFreq() / 1000000) * us / 7; // 简化延时
    while (delay--)
        __NOP();
}

int main(void)
{
    HAL_Init();
    SystemClock_Config();
    GPIO_Init();

    while (1)
    {
        // 检测按键是否按下
        if (HAL_GPIO_ReadPin(BUTTON_PORT, BUTTON_PIN) == GPIO_PIN_RESET)
        {
            HAL_Delay(50); // 消抖
            motor_direction = !motor_direction;
            HAL_GPIO_WritePin(DIR_PORT, DIR_PIN, motor_direction ? GPIO_PIN_SET : GPIO_PIN_RESET);
        }

        // 发送步进信号
        HAL_GPIO_WritePin(STEP_PORT, STEP_PIN, GPIO_PIN_SET);
        delay_us(500);
        HAL_GPIO_WritePin(STEP_PORT, STEP_PIN, GPIO_PIN_RESET);
        delay_us(500);
    }
}
四、代码解析
  • 时钟初始化
    使用外部晶振 (HSE) 提升主频至 170 MHz,确保 HRTIM 和其他外设有充足的时钟频率。
  • GPIO 配置
    配置 STEP 和 DIR 信号为推挽输出,按键为输入模式。
  • 主循环逻辑

    • 检测按键状态,切换电机方向。
    • 按设定频率产生步进信号,实现电机转动。
五、总结STM32G474 是工业控制领域的利器,其 HRTIM 模块特别适合实现复杂的功率控制应用。在本例中,我们利用 GPIO 和简单延时函数实现了步进电机控制,后续可以通过 HRTIM 优化信号精度和稳定性,进一步提高系统性能。
如果您有其他需求,例如实现闭环控制或多轴联动,请继续关注 STM32 的开发生态和案例分享!

网友A:
这个步进电机控制代码简单易懂,感觉马上能跑起来!

网友B:
STM32G474 的 HRTIM 是神器啊,用来做电机控制太棒了。

网友C:
有没有闭环控制的例子?想看看怎么加编码器反馈。

楼主:
GPIO 的延时用起来虽然方便,但是不是 HRTIM 更专业?

网友D:
感觉可以把这个案例用到我的 3D 打印机上试试。

网友E:
STM32CubeIDE 真不错,尤其是集成调试功能。

网友F:
STM32G474 适合工业场景,看来可以考虑用在变频器项目里。

网友G:
按键消抖那里有改进空间,用定时器中断会更优雅吧?

网友H:
步进信号如果加速启动和减速停下来会更平滑。

网友I:
感谢分享,有没有推荐的步进电机驱动模块?